[变压器]
请教变压器的电路图和原理

楼主(2019-05-28):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的8脚芯片是uc3842吗?

网友B:
一个开关电源,你简单想象成一个变压器了。

网友C:
鉴于UC3542芯片国产化程度和价格,线路最大可能为3842推动的单管反激式电源,这么大的散热器,3A的吧。
PCB做的还非常不错。共模电感XY电容、放电气隙、大电流露铜输出滤波电感一样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鉴于UC3542芯片国产化程度和价格,线路最大可能为3842推动的单管反激式电源,这么大的散热器,3A的吧。
PCB ...

四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整流桥 那个成本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整流桥 那个成本高?

从工厂采购角度,在2-4A以下的整流管肯定比桥便宜,超过了基本上接近或者还是桥便宜。但是考虑到在800W-1500W使用条件下,采用6A10或者10A10,4个独立不贴板独立安装,可以不加散热器在强制风冷条件使用,这就体现出工艺优势了。至于再超过了,对不起,只能用桥+散热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工厂采购角度,在2-4A以下的整流管肯定比桥便宜,超过了基本上接近或者还是桥便宜。但是考虑到在800W-1 ...

我拆了很多电源,小功率都是分立二极管。
大功率电源用桥。

原来中功率,出于分立利于散热,采用分立二极管,没用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很多电源,小功率都是分立二极管。
大功率电源用桥。

是的,目测上面这个板子因为太少了,应该不是机打的卧式元件,而一般中小功率,卧式件通常可以采用机打,直接取代人工,减少手工插件数量,这和桥比起来必须手工插件又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8脚芯片是uc3842吗?

您好,是ld7575ps

网友A:
这个也是电流模式的反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