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用GD32替代

楼主(2019-05-28):
STM32L151用GD32替代,能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A:
你这是低功耗的,目前GD没有这么低功耗的,你可以看下华大的MCU,有低功耗的,可以加我QQ:261533324,提供规格书给你

网友B:
据我所知,代替不了!据说,天朝有个厂子的MCU可能替代得了...MM32什么的。

网友C:
功耗太低 没有合适的替换

网友D(2019-07-30):
看您这边项目实际对功耗的要求,如果是超低功耗,GD目前没有可以替代的,如果只是普通的要求,可以考虑现在的E系列,专业GD代理商,提供各种支持,有兴趣加Q23103069

网友E:
这是低功耗的,要用MM32替代

网友F:
一定要低功耗的吗?这个GD应该是有专门的型号对待的!另外你做手持或者电池供电产品,还是要经过详细的测试才能下定论!厂家的参数书一方面!

网友G:
关于替代,一定要看你用了芯片的哪些功能和资源。需要了解您具体需求才能定替代型号。  如果要完全PIN-PIN,同样功耗的,GD没有对应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