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求,ADM2483芯片,电路

楼主(2019-05-28):
现在用ADM2483的485芯片,6台设备可以通讯,但是7台开始就通讯异常,哪位大神有这个芯片的电路图啊,借鉴一下

网友A:
先上你的图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485的时候AB两根线上都有100Ω的电阻,本来是为了防止脉冲干扰用的,结果导致了通讯的问题

网友B:
这个电阻可能太大, 导致驱动能力不足了吧

5V 1K | 485A-----100Ω------------- 485B-----100Ω------------- | 1K 接地 单独一台用笔记本可以读取,最多连接6台也没问题 8台连接到一起就不行了 后来把那两个100Ω的电阻都去了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