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谁能讲下单片机GPIO ADC和普通IO的区别呢

楼主(2019-05-28):
谁能讲下单片机GPIO ADC和普通IO的区别呢

网友A:
GPIO  ADC  本身是2概念嘛。
现在所谓GPIO,General Purpose I/O Ports,意思为通用输入/输出端口。个过去传统的IO概念只是有所扩展而已。理论上,真正称得上GPIO的,任何一个可引出的内部资源都可以在任意一个端口输出或者输入,而且端口性质可以根据需要确定为带中断、不带中断、上拉、高阻、开漏、互补等性质、模拟输入等等。当然现在一般芯片基于成本等因素,GPIO是有使用限制的,比如该换某内部资源只能从确定的几个端口,反正有各种限制罢了。你也可以理解为,GPIO端口本质上还是一个IO,只是功能可能多点。
ADC是另外一个概念,不过现在带ADC的单片机,都通过单片机GPIO端口,通过编程,可以使用内部确定的几个通道,这时候,通过对GPIO寄存器编程,将该GPIO确定为模拟输入,而且一般建议关闭数字输入输出功能,以节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  ADC  本身是2概念嘛。
现在所谓GPIO,General Purpose I/O Ports,意思为通用输入/输出端口。个过去 ...

你说那么多 辛苦了 也就是GPIO是多功能的  可以是普通的IO 也可以当做ADC检测用?

网友B:
ADC概念你都没搞清楚

网友C:
你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GPIO 在我看来是等于普通IO的                  ADC就是内部ADC通道  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