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交通信号灯

楼主(2019-05-28):
实现两个垂直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及等待时间数码管显示

`timescale 1s / 1ms
//////////////////////////////////////////////////////////////////////////////////
// ************************************************************************************
//       LaoWang produced Must be a boutique!
//////////////////////////////////////////////////////////////////////////////////
module LedTraffic #
(
    parameter  MILLISEC_CLOCKNUM  =  16'D5000 , // 1ms clock num
parameter  TIME_GREEN         =  8'H40 , // green time
    parameter  TIME_RED           =  8'H65 , // red time
    parameter  TIME_YELLOW        =  8'H05 , // yellow time
    parameter  TIME_LEFT          =  8'H15 // left-hand time
)
(
    input               I_Clk        , // user clk

input               I_En         , // trffic led working
output  reg [7:0]   O_Acount_H   , // east-west direction 8-segment numeric display
output  reg [7:0]   O_Acount_L   , // east-west direction 8-segment numeric display
output  reg [7:0]   O_Bcount_H   , // north-south direction 8-segment numeric display
output  reg [7:0]   O_Bcount_L   , // north-south direction 8-segment numeric display
output  reg         O_Aleftled   , // east-west direction left-hand led
output  reg         O_Agreenled  , // east-west direction green led
output  reg         O_Aredled    , // east-west direction red led
output  reg         O_Ayellowled , // east-west direction yellow led
output  reg         O_Bleftled   , // north-south direction left-hand led
output  reg         O_Bgreenled  , // north-south direction green led
output  reg         O_Bredled    , // north-south direction red led
output  reg         O_Byellowled , // north-south direction yellow led

output  [63:0]      O_Monitor
);

assign  O_Monitor = { O_Acount_H,O_Acount_L,O_Bcount_H,O_Bcount_L };
reg             s_Enin , s_Enins  ;
reg     [15:0]  s_Cntmilli = 0 ;
reg     [9:0]   s_Cnt1000milli = 0 ;
wire            w_Flag_Onesec  ;
reg     [3:0]   s_NumA_h = 0 ;
reg     [3:0]   s_NumA_l = 0 ;
reg     [3:0]   s_NumB_h = 0 ;
reg     [3:0]   s_NumB_l = 0 ;

reg     [8:0]   CurStage ;
reg     [8:0]   NexStage ;
localparam  AGREEN    = 9'B0_0000_0001 ,
            AYELLOW1  = 9'B0_0000_0010 ,
            ALEFT     = 9'B0_0000_0100 ,
            AYELLOW2  = 9'B0_0000_1000 ,
   BGREEN    = 9'B0_0001_0000 ,
            BYELLOW1  = 9'B0_0010_0000 ,
            BLEFT     = 9'B0_0100_0000 ,
            BYELLOW2  = 9'B0_1000_0000 ;
localparam  IDLE      = 9'B1_0000_0000 ;
always @ ( posedge I_Clk )
begin
    s_Enin    <= I_En     ;
    s_Enins   <= s_Enin   ;
end
always @ ( posedge I_Clk )
begin
    if ( s_Enins == 1'b1 )
     begin
      if ( s_Cntmilli == MILLISEC_CLOCKNUM - 1 )
    s_Cntmilli <= 0 ;
   else
       s_Cntmilli <= s_Cntmilli + 1 ;

   if ( s_Cntmilli == MILLISEC_CLOCKNUM - 1 )
       if ( s_Cnt1000milli == 999 )
        s_Cnt1000milli <= 0 ;
    else
        s_Cnt1000milli <= s_Cnt1000milli + 1 ;
   else
       s_Cnt1000milli <= s_Cnt1000milli ;
  end
else
     begin
      s_Cnt1000milli <= 0 ;
   s_Cntmilli     <= 0 ;
  end
end
assign  w_Flag_Onesec = ( s_Cntmilli == MILLISEC_CLOCKNUM - 1 ) &
                        ( s_Cnt1000milli == 999 ) &
      ( s_Enins == 1'b1 ) ;

always @ ( posedge I_Clk )
begin
    if ( s_Enins == 1'b1 )
     CurStage <= NexStage ;
else
     CurStage <= IDLE ;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 ( CurStage )
IDLE     :  begin NexStage = AGREEN ; end
AGREEN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NexStage = AYELLOW1 ;
     else
         NexStage = AGREEN ;
             end
AYELLOW1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NexStage = ALEFT ;
     else
         NexStage = AYELLOW1 ;
             end
ALEFT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NexStage = AYELLOW2 ;
     else
         NexStage = ALEFT ;
             end
AYELLOW2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NexStage = BGREEN ;
     else
         NexStage = AYELLOW2 ;
             end
BGREEN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NexStage = BYELLOW1 ;
     else
         NexStage = BGREEN ;
             end
BYELLOW1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NexStage = BLEFT ;
     else
         NexStage = BYELLOW1 ;
             end
BLEFT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NexStage = BYELLOW2 ;
     else
         NexStage = BLEFT ;
             end
BYELLOW2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NexStage = AGREEN ;
     else
         NexStage = BYELLOW2 ;
             end
default  :  begin  NexStage = IDLE ;  end
endcase
end
always @ ( posedge I_Clk )
begin
    case ( CurStage )
IDLE     :  begin
                 s_NumA_h <= TIME_GREEN[7:4] ;
     s_NumA_l <= TIME_GREEN[3:0] ;
     s_NumB_h <= TIME_RED[7:4] ;
     s_NumB_l <= TIME_RED[3:0] ;
             end
AGREEN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begin
          s_NumA_h <= TIME_YELLOW[7:4] ;
             s_NumA_l <= TIME_YELLOW[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AYELLOW1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begin
          s_NumA_h <= TIME_LEFT[7:4] ;
             s_NumA_l <= TIME_LEFT[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ALEFT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begin
          s_NumA_h <= TIME_YELLOW[7:4] ;
             s_NumA_l <= TIME_YELLOW[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AYELLOW2 :  begin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l == 4'd0 ))
         begin
          s_NumA_h <= TIME_RED[7:4] ;
             s_NumA_l <= TIME_RED[3:0] ;
       s_NumB_h <= TIME_GREEN[7:4] ;
             s_NumB_l <= TIME_GREEN[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BGREEN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begin
       s_NumB_h <= TIME_YELLOW[7:4] ;
             s_NumB_l <= TIME_YELLOW[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BYELLOW1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begin
       s_NumB_h <= TIME_LEFT[7:4] ;
             s_NumB_l <= TIME_LEFT[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BLEFT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begin
       s_NumB_h <= TIME_YELLOW[7:4] ;
             s_NumB_l <= TIME_YELLOW[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BYELLOW2 :  begin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l == 4'd0 ))
         begin
       s_NumB_h <= TIME_RED[7:4] ;
             s_NumB_l <= TIME_RED[3:0] ;
       s_NumA_h <= TIME_GREEN[7:4] ;
             s_NumA_l <= TIME_GREEN[3:0] ;
      end
     else if ( w_Flag_Onesec )
         begin
          if ( s_NumB_l == 4'd0 )
              s_NumB_l <= 4'd9 ;
          else
              s_NumB_l <= s_NumB_l - 4'd1 ;
       if ( s_NumB_l == 4'd0 )
           if ( s_NumB_h == 4'd0 )
           s_NumB_h <= 4'd9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4'd1 ;
       else
        s_NumB_h <= s_NumB_h ;

       if ( s_NumA_l == 4'd0 )
              s_NumA_l <= 4'd9 ;
          else
              s_NumA_l <= s_NumA_l - 4'd1 ;
       if ( s_NumA_l == 4'd0 )
           if ( s_NumA_h == 4'd0 )
           s_NumA_h <= 4'd9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4'd1 ;
       else
        s_NumA_h <= s_NumA_h ;
      end
     else
         begin

      end
             end
default  :  begin    end
endcase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 ( CurStage )
IDLE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0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0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AGREEN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0 ;
     O_Aredled      = 1'B1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0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AYELLOW1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1 ;
     O_Ayellowled   = 1'B0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0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ALEFT    :  begin
                 O_Aleftled     = 1'B0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1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0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AYELLOW2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1 ;
     O_Ayellowled   = 1'B0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0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BGREEN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0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0 ;
     O_Bredled      = 1'B1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BYELLOW1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0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1 ;
     O_Byellowled   = 1'B0 ;
             end
BLEFT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0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0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1 ;
     O_Byellowled   = 1'B1 ;
             end
BYELLOW2 :  begin
                 O_Aleftled     = 1'B1 ;
     O_Agreenled    = 1'B1 ;
     O_Aredled      = 1'B0 ;
     O_Ayellowled   = 1'B1 ;
     O_Bleftled     = 1'B1 ;
     O_Bgreenled    = 1'B1 ;
     O_Bredled      = 1'B1 ;
     O_Byellowled   = 1'B0 ;
             end
default  :  begin    end
endcase
end

// 7-segment encoding
//      0
//     ---
//  5 |   | 1
//     --- <--6
//  4 |   | 2
//     ---   . <-- 8
//      3
always @ ( * )
begin
    case ( s_NumA_h )
        4'b0001 : O_Acount_H = 8'b11111001;   // 1
        4'b0010 : O_Acount_H = 8'b10100100;   // 2
        4'b0011 : O_Acount_H = 8'b10110000;   // 3
        4'b0100 : O_Acount_H = 8'b10011001;   // 4
        4'b0101 : O_Acount_H = 8'b10010010;   // 5
        4'b0110 : O_Acount_H = 8'b10000010;   // 6
        4'b0111 : O_Acount_H = 8'b11111000;   // 7
        4'b1000 : O_Acount_H = 8'b10000000;   // 8
        4'b1001 : O_Acount_H = 8'b10010000;   // 9
        4'b1010 : O_Acount_H = 8'b10001000;   // A
        4'b1011 : O_Acount_H = 8'b10000011;   // b
        4'b1100 : O_Acount_H = 8'b11000110;   // C
        4'b1101 : O_Acount_H = 8'b10100001;   // d
        4'b1110 : O_Acount_H = 8'b10000110;   // E
        4'b1111 : O_Acount_H = 8'b10001110;   // F
        default : O_Acount_H = 8'b11000000;   // 0
    endcase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 ( s_NumA_l )
        4'b0001 : O_Acount_L = 8'b11111001;   // 1
        4'b0010 : O_Acount_L = 8'b10100100;   // 2
        4'b0011 : O_Acount_L = 8'b10110000;   // 3
        4'b0100 : O_Acount_L = 8'b10011001;   // 4
        4'b0101 : O_Acount_L = 8'b10010010;   // 5
        4'b0110 : O_Acount_L = 8'b10000010;   // 6
        4'b0111 : O_Acount_L = 8'b11111000;   // 7
        4'b1000 : O_Acount_L = 8'b10000000;   // 8
        4'b1001 : O_Acount_L = 8'b10010000;   // 9
        4'b1010 : O_Acount_L = 8'b10001000;   // A
        4'b1011 : O_Acount_L = 8'b10000011;   // b
        4'b1100 : O_Acount_L = 8'b11000110;   // C
        4'b1101 : O_Acount_L = 8'b10100001;   // d
        4'b1110 : O_Acount_L = 8'b10000110;   // E
        4'b1111 : O_Acount_L = 8'b10001110;   // F
        default : O_Acount_L = 8'b11000000;   // 0
    endcase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 ( s_NumB_h )
        4'b0001 : O_Bcount_H = 8'b11111001;   // 1
        4'b0010 : O_Bcount_H = 8'b10100100;   // 2
        4'b0011 : O_Bcount_H = 8'b10110000;   // 3
        4'b0100 : O_Bcount_H = 8'b10011001;   // 4
        4'b0101 : O_Bcount_H = 8'b10010010;   // 5
        4'b0110 : O_Bcount_H = 8'b10000010;   // 6
        4'b0111 : O_Bcount_H = 8'b11111000;   // 7
        4'b1000 : O_Bcount_H = 8'b10000000;   // 8
        4'b1001 : O_Bcount_H = 8'b10010000;   // 9
        4'b1010 : O_Bcount_H = 8'b10001000;   // A
        4'b1011 : O_Bcount_H = 8'b10000011;   // b
        4'b1100 : O_Bcount_H = 8'b11000110;   // C
        4'b1101 : O_Bcount_H = 8'b10100001;   // d
        4'b1110 : O_Bcount_H = 8'b10000110;   // E
        4'b1111 : O_Bcount_H = 8'b10001110;   // F
        default : O_Bcount_H = 8'b11000000;   // 0
    endcase
end
always @ ( * )
begin
    case ( s_NumB_l )
        4'b0001 : O_Bcount_L = 8'b11111001;   // 1
        4'b0010 : O_Bcount_L = 8'b10100100;   // 2
        4'b0011 : O_Bcount_L = 8'b10110000;   // 3
        4'b0100 : O_Bcount_L = 8'b10011001;   // 4
        4'b0101 : O_Bcount_L = 8'b10010010;   // 5
        4'b0110 : O_Bcount_L = 8'b10000010;   // 6
        4'b0111 : O_Bcount_L = 8'b11111000;   // 7
        4'b1000 : O_Bcount_L = 8'b10000000;   // 8
        4'b1001 : O_Bcount_L = 8'b10010000;   // 9
        4'b1010 : O_Bcount_L = 8'b10001000;   // A
        4'b1011 : O_Bcount_L = 8'b10000011;   // b
        4'b1100 : O_Bcount_L = 8'b11000110;   // C
        4'b1101 : O_Bcount_L = 8'b10100001;   // d
        4'b1110 : O_Bcount_L = 8'b10000110;   // E
        4'b1111 : O_Bcount_L = 8'b10001110;   // F
        default : O_Bcount_L = 8'b11000000;   // 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是分享吗   这个是大学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分享吗   这个是大学实验吧

大学实验

网友A:
感谢   实验箱上都有这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