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C8,深度睡眠电流2.5ma?

楼主(2019-05-28):
改动一个寄存器位,变成休眠模式,电流立马小到10ua级别
查了一天,看不出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官方标称数据是多少? 进入方式是什么?

实测数据是多少? 进入方式是否有遗漏? IO和其它外设是否有漏电?

楼主:
单独测试用PB2上升沿激活,没有其它设置
实验结果是翻灯正常,就是电流2ma多点点,
拨除电路所有连接,LDO后面割断PCB串电流表
如果PMU_CTL写7,总电流10ua,进休眠正常
寄存器:2017-06-19, V3.1.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编译器:MDK 4.73

楼主:
休眠能到10UA,证明电路无问题,这时是狗咬醒
RAM运行测试,
空跑while (1)   3.5ma
单用WFI          3.1ma
sleepdeep=1   PMU_CTL=1   WFI  2.3ma
sleepdeep=1   PMU_CTL=7   WFI   10ua
----------------------------------
也试过烧到核心板跑,变化不大
试过在030F4上相同操作,电流与手册差别不大

网友B:
外部引脚都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