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5509AUART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9-05-28):
最近在调5509A上的串口功能,接的是GPIO模式,电路图如下:

楼主:
按照例程跑虽然可以发送数据,但是接收数据一直失败,用万用表测得发送数据时DX的“0”电平和“1”电平分别为23mv和3.3V,经过MAX3232转换之后分别对应为5.8V和-6V,这是符合TTL转RS232规则的,但是示波器测接收时电脑COM口送过来的电平最高只有不到1V,经过MAX3232电平转换之后最高只有0.5V左右了,同时DSP也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D:\IMG_20190528_145226.jpg把MAX3232 的10脚和9脚连在一起数据回环可以成功,在9口测到的信号如图:

楼主:
5509AUART接收不到数据

如图

发送的是AA

楼主:
有没有对串口比较熟悉的大佬帮我看看,卡几天了,之前咱也没用过串口

楼主:
现在关键问题是DSP的DR引脚能不能把0和0.4V识别为逻辑0和1,如果可以,那就是我例程有问题,如果不行,那电平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按照例程跑虽然可以发送数据,但是接收数据一直失败,用万用表测得发送数据时DX的“0”电平和“1”电平 ...

从你的描述看  PC机过来的电压异常啊    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注意共地
因为RS232接口中有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关键问题是DSP的DR引脚能不能把0和0.4V识别为逻辑0和1,如果可以,那就是我例程有问题,如果不行,那电 ...

应该不行    电平标准中还有中间一段值是不定的
你这个0.4v肯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    电平标准中还有中间一段值是不定的
你这个0.4v肯定低

谢谢版主 现在电平问题找到了,是我示波器上的探针坏了,探针线上电阻好几M,现在测到的电压正常的

楼主:
那现在问题可能就是电路问题和程序问题了,电路上有个地方一直没搞懂,为什么DR要跟FSR连在一起,有什么作用吗,FSR不是帧同步信号,要在接收开始时active吗,我看书上说FSR如果在接收期间active则接收会出错。。。
本来想把电路图发上来的,但是现在点浏览图片按钮没反应,只能口诉了

楼主:
下面是连线示意图和代码,期待大佬

楼主:
部分程序

楼主:
完整的代码在这

支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现在问题可能就是电路问题和程序问题了,电路上有个地方一直没搞懂,为什么DR要跟FSR连在一起,有什么作 ...

连一起是正常 的     现在要多找找代码问题了

楼主:
结贴了 问题解决了,很大可能是代码的问题代码用的是板子卖家给的例程,看起来逻辑没有问题,而且在教学视频里看现象也收发成功了,所以一直没太怀疑代码有问题,再加上买的板子又是便宜的板子,可能板子本身电源部分不是很稳定,导致程序跑起来总是出错,最后还是自己改了代码然后在自己画的板子上才跑成功,庆幸自己有其他板子,不然这个程序我真要调哭了。。。以前一直以为串口很简单,没想到调个串口竟然调了我四天,头大啊,DSP不好学

加油呀 楼主

楼主:
McBSP配置为串口的相关资料与官方例程(C6000)

收藏了 谢谢

网友B:
应该先好好读读数据手册吧,很多问题都可以从数据手册中解决

网友B:
再者就是是用示波器的时候,一i定要注意共地的问题,我之前就在踩过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好好读读数据手册吧,很多问题都可以从数据手册中解决

确实 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才是根本 我发现有些商家给的教程就是瞎扯 自己也不知道在哪抄的就照搬过来 害苦了我这样的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