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低功耗]
有人可以向TI反馈,测试并公布最佳阻抗值?

楼主(2019-05-28):
有人可以向TI反馈,测试并公布最佳阻抗值? TI 只公布868波段的最佳匹配阻抗。

Single-Ended TX Only
Load pull measurements show that maximum output power can be achieved if the single-ended RF pin
sees 14 – j20Ω. A suggested matching network is shown Figure 3. This match gives an output power of
11.8 dBm, 2nd harmonic of -39 dBm, and 3rd harmonic of -42 dBm (measured on 3 units @25°, 3.0 V,
868 MHz). Note that single-ended measurements have not been done for 433 MHz.

网友A:
ti有公布天线设计方案的,我找一下看看能找到吗

网友A:
其实TI的无线开发板都是完全开源的,里面有开发板上天线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TI的无线开发板都是完全开源的,里面有开发板上天线的设计

Note that single-ended measurements have not been done for 433 MHz.

这个单端模式并没有公开,其实这颗芯片在433MHz,大功率应用还是有的,所以公布这个参数很有意义。。。

请帮忙反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te that single-ended measurements have not been done for 433 MHz.

这个单端模式并没有公开,其实 ...
For 433 MHz: 35 + j10
http://e2echina.ti.com/question_ ... etary/f/45/t/1161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433 MHz: 35 + j10
http://e2echina.ti.com/question_ ... etary/f/45/t/116167

这个是差分阻抗,并不是单端阻抗。

大公司有点拖拉啊,这个测试很有必要啊,哈。。。

Note that single-ended measurements have not been done for 433 MHz.

表面上看有计划,实际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差分阻抗,并不是单端阻抗。

大公司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公司都是这个样子

去反馈一下吧,老大。

楼主:
去反馈一下吧,老大。  这么大公司不能这样啊,发布一个产品,,参数都不测试齐全。。。。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