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用读卡器制作的TF卡启动

楼主(2019-05-28):
6ULL 256M是内存,256M是nand)

简介:
用读卡器制作能启动的TF卡,直接插到开发板上,能直接启动

1.找一张TF(32g以下就行,以上的没验证)
把TF卡插到读卡器上,用HPUSBFW.EXE格式化fat格式(其实不格式也行)

2.把U盘导入虚拟机的ubuntu系统里面
点击virtualbox-->设备--> USB-->Generic Mass Storage Device,会把U盘加载到ubuntu系统里面

3.制作TF卡

a.新建文件夹
mkdir download_image

b.复制下载脚本和下载镜像
下载脚本:partition_sd.sh (注意,在附件可以下载)
下载文件:L4115-core-image-sato-myimx6a7.tar.bz2  my_environment_emmc.scr  uboot-myimx6ek140p-6y-256m-emmc.imx
                 myimx6ek140p-6y-256m-emmc.dtb   zImage-myimx6a7
需要复制到同一个文件夹,如下:

MY-IMX6-CB140P-6Y2D-256M-256M,如下图:(6Y2D是IMX6ULL,256M是内存,256M是nand)

简介:
用读卡器制作能启动的TF卡,直接插到MY-IMX6-CB140P-6Y2D-256M-256M开发板上,能直接启动

1.找一张TF(32g以下就行,以上的没验证)
把TF卡插到读卡器上,用HPUSBFW.EXE格式化fat格式(其实不格式也行)

2.把U盘导入虚拟机的ubuntu系统里面
点击virtualbox-->设备--> USB-->Generic Mass Storage Device,会把U盘加载到ubuntu系统里面

3.制作TF卡

a.新建文件夹
mkdir download_image

b.复制下载脚本和下载镜像
下载脚本:partition_sd.sh (注意,在附件可以下载)
下载文件:L4115-core-image-sato-myimx6a7.tar.bz2  my_environment_emmc.scr  uboot-myimx6ek140p-6y-256m-emmc.imx
                 myimx6ek140p-6y-256m-emmc.dtb   zImage-myimx6a7
需要复制到同一个文件夹,如下:

下载脚本:partition_sd.sh有6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U盘电脑识别的设备,这里是/dev/sdb,如下

第二个参数: u-boot的文件夹名,这里内存是256M,所以是 uboot-myimx6ek140p-6y-256m-emmc.imx
第三个参数: u-boot环境变量文件夹名,所以是my_environment_emmc.scr
第四个参数: zImage文件夹名,所以是zImage-myimx6a7
第五个参数: dtb文件夹名,所以是myimx6ek140p-6y-256m-emmc.dtb
第六个参数: 文件系统文件夹名,所以是L4115-core-image-sato-myimx6a7.tar.bz2  (文件系统可以改)

c.制作TF卡
sudo ./partition_sd.sh /dev/sdb uboot-myimx6ek140p-6y-256m-emmc.imx my_environment_emmc.scr zImage-myimx6a7 myimx6ek140p-6
y-256m-emmc.dtb L4115-core-image-sato-myimx6a7.tar.bz2

烧写完成,
显示download ok

4.启动
a.导出TF
点击virtualbox-->设备--> USB-->Generic Mass Storage Device,会把U盘导出ubuntu系统

b.拨码设置
TF卡拨码
BOOT_CFG 设置存储为TF: 1(OFF),2(OFF),3(ON),4(OFF)

c.插上TF,上电开机,设置环境变量
开机上电后,打印信息3s倒计时,按电脑的“回车”按键,进入U-BOOT命令终端
setenv mmcdev 0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0p2'
saveenv
boot

这样就能正常启动。

c.制作TF卡
sudo ./partition_sd.sh /dev/sdb uboot-myimx6ek140p-6y-256m-emmc.imx my_environment_emmc.scr zImage-myimx6a7 myimx6ek140p-6
y-256m-emmc.dtb L4115-core-image-sato-myimx6a7.tar.bz2

烧写完成,
显示download ok

4.启动
a.导出TF
点击virtualbox-->设备--> USB-->Generic Mass Storage Device,会把U盘导出ubuntu系统

b.拨码设置
TF卡拨码
BOOT_CFG 设置存储为TF: 1(OFF),2(OFF),3(ON),4(OFF)

c.插上TF,上电开机,设置环境变量
开机上电后,打印信息3s倒计时,按电脑的“回车”按键,进入U-BOOT命令终端
setenv mmcdev 0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0p2'
saveenv
boot

这样就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