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充电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19-05-28):
现在在做航模电池充电项目,驱动电路如图,充电时MOS管Q3控制端可以达到三十多伏电压,高手求解?

网友A:
D1负极,被自举升压了

网友A:
自举升压;
D1与C12组成自举升压;D1负极电压约12+24-0.7=35.3V

网友B:
本来就需要30多V,否则,N MOS管又怎么能正确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升压;
D1与C12组成自举升压;D1负极电压约12+24-0.7=35.3V

自举的话是需要电容充放电的,这里电容是如何充放电的呢?电容的充放电又是怎么和PWM输入关联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举的话是需要电容充放电的,这里电容是如何充放电的呢?电容的充放电又是怎么和PWM输入关联的?谢谢 ...

D9负端为低电平时,电容经D9充电到12V;D9负端为高电平时(24V),电容被自举到约为12+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负端为低电平时,电容经D9充电到12V;D9负端为高电平时(24V),电容被自举到约为12+24V ...

自举电路电容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举电路电容大小如何选择

主要跟自举脉冲的频率、电容的放电负载大小有关;频率越高电容取值可越小,负载越重,电容取值越大

网友C:
白菜白光的自举比这个简洁多了

贴出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跟自举脉冲的频率、电容的放电负载大小有关;频率越高电容取值可越小,负载越重,电容取值越大 ...

500kHZ的PWM输入的,程序调试用开关电源充电过程中恒流电流在1A左右就出现周期性的电流向上波动,(PWM输入并没有波动),有时候充电电压还被拉低了到现在也没有调试出来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kHZ的PWM输入的,程序调试用开关电源充电过程中恒流电流在1A左右就出现周期性的电流向上波动,(PWM输 ...

测量MOS管G极的波形,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周期性的电流变动,感觉是元件发热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性的电流变动,感觉是元件发热引起的

硬件不是我做的,做硬件的同事说是软件问题,我软件各种调试都解决不了,现在项目搁浅了

网友D:
L1蓄能,自然可以升压

我原本想发一个哭的表情结果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不是我做的,做硬件的同事说是软件问题,我软件各种调试都解决不了,现在项目搁浅了 ...

你们的项目这么脆弱吗
电路每个点的状态都能测量出来的,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感觉R8 R9的阻值大了点;
把你的图改了一下,看起来直观一点

MOS驱动可以直接换一片专用的驱动芯片比如IR2101,单路简单性能还好。我之前测试用三极管搭出来的推挽电路开关速度比专用芯片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项目这么脆弱吗
电路每个点的状态都能测量出来的,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

波形有看啊

楼主:
这个月中才开始搞的项目,这个月上完班就要走了,项目可能就要废了

网友A:
看了还不知道原因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白菜白光的自举比这个简洁多了

有两个电路,nmos版本 白菜白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电路,nmos版本 白菜白光

这样发才有图片?进入高级模式,就说我没有标题什么的,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电路,nmos版本 白菜白光

换个浏览器,不知道能不能在高级模式发帖。

网友C:
再发一遍

网友E(2020-08-25):
有谁做充电器的嘛?我也想做一个,有偿,加我Q6522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