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好奇怪,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2019-05-28):
stm32f103rtc6调试的好好的,突然不能下载程序,换了个J-Link,可以了,但是程序没执行,用调试模式跟踪又可以执行了。
但2、3次过后又不能下载了
换块板子是正常的,芯片坏了吧?

网友A:
芯片虚焊,接触不良,链接线问题吧

网友B: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B:
另外检查 rst 管脚 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接触不良,链接线问题吧

机器贴片的,原来可以用
自己换了个芯片能用了

楼主:
机器贴片的,原来可以用
自己换了个芯片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检查 rst 管脚 接了吗?

机器贴片的,原来可以用
自己换了个芯片能用了

网友C:
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D:
焊接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E:
有时候机器贴的不如咱们手工焊接

网友F:
如果没有发热 就应该没坏

楼主:
换芯片好了,不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机器贴的不如咱们手工焊接

嗯,不过数量多了,芯片机器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发热 就应该没坏

没发热,换了芯片好了,不管那个芯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发热,换了芯片好了,不管那个芯片了

哈哈 没坏就好 说明硬件电路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没坏就好 说明硬件电路没问题啊

嗯,谢谢。

网友C(2019-07-04):
引用 楼主:
换芯片好了,不测了

那说明是芯片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