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GD32E230下载失败,提示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

楼主(2019-05-28):
5.28如题

代码编译完没有问题,用的是官网下载的最新的库文件,下载的时候失败,提示: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0000000H-0000092FH
Erase skipped!

用SW接口能读到芯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大神指导!

芯片型号:GD32E230F8U6
keil 版本:V5.26
Jlink版本:V9.7
下载内存选择:GD32E23x EFMC 64k

5.30更新
【已解决】 将keil工程设置全部改成和官方例程一样,成功下载。

网友A:
看报错的这个打印,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吧,你进工程OPTION, 点到DEBUG硬件仿真选项里面,FLASH Download默认要配置下 Programming Algorithm 。点Add  看是否会出对应的文件。  如果没有,则把这个GD PACK先解压到KEIL5默认安装各类PACK路径里。选好器件类型。

@问乐寻音 : 我用都是E103 没问题 M4内核 E23X是M23内核? 有机会远程看看
器件类型和Algorithm都有,选择了GD32E23x EFMC 64k,但是下载的时候报错,难道是E230不支持用Jlink下载吗?

网友B: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