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单片机上内存管理(重定义malloc & free)de实现

楼主(2019-05-28):
在单片机上经常会需要用到像标准c库中的内存分配,可是单片机并没有内存管理机制,如果直接调用库函数(malloc,free...),会导致内存碎片越用越多,很容易使系统崩溃掉,这里分享一个自己写的适用于单片机的内存分配方法,具备轻量级的内存管理能力,有效减少内存碎片,提高单片机系统工作稳定性。

   如下图,heap_start开始的地方,是我们存放用户数据的地方,在heap_end之前都是大小固定的一个个内存管理块,内存管理块用于记录每次用户申请内存的地址、大小、释放情况。在malloc时,会优先选择和用户申请空间最相当的内存块,以减少内存碎片产生。在free的内存块时,如果遇到相邻内存块均为空闲块时,便会将几块相邻的内存块合并成一块,以减少内存碎片。

楼主:
alloc.c
/*
********************************************************************************
*                                memory alloc
*
*                            (c) Copyright 2018-2020;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                                MEMORY ALLOC
*
* File    : mem_alloc.c
* By      : Recahrd.Zhang
* Version : V1.00
*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em_alloc.h"
#include "debug.h"

#define MEM_ALLOC        1
#if defined (MEM_ALLOC)&&MEM_ALLOC
#define alloc_printf         printf
#else
#define alloc_printf(argv, ...)
#endif

#define MEM_SIZE         2*1024             /*内存池的大小 2 KBytes*/

static    char mem[MEM_SIZE];                   /*定义用来内存分配的数组*/

#define MEM_START     &mem[0]                /*定义内存池的首地址*/
#define MEM_END       &mem[MEM_SIZE]        /*定义内存池的尾地址*/

enum USE_STA{                            /*定义内存块的使用状态(UNUSED 未使用),(USED 已使用)*/
    UNUSED = 0,
    USED   = 1
};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mem_block{                /*定义内存管理块的数据结构*/
    void             *mem_ptr;            /*当前内存块的内存地址*/
    struct mem_block     *nxt_ptr;        /*下一个内存管理块的地址*/
    unsigned int         mem_size;        /*当前内存块的大小*/
    enum USE_STA        mem_sta;        /*当前内存块的状态*/
}mem_block;
#pragma pack()

#define BLK_SIZE    sizeof(mem_block)    /*内存管理块的大小*/
#define HEAD_NODE    (MEM_END - BLK_SIZE)/*头内存管理块的地址*/

static signed char  mem_init_flag = -1; /*内存分配系统初始化的标志(-1 未初始化),(1 已初始化)*/

/*
********************************************************************************
*                                   内存分配系统初始化
*
* 描述    : 初始化内存分配系统,为malloc和free做好准备工作。
*
* 参数  : 无
*
* 返回  : 无
********************************************************************************
*/
void mem_init(void)
{
    mem_block     *node;

    memset(mem,    0x00UL,    sizeof(mem));

    node = (mem_block     *)HEAD_NODE;
    node->mem_ptr         =     MEM_START;
    node->nxt_ptr         =     (mem_block *)HEAD_NODE;
    node->mem_size        =     MEM_SIZE - BLK_SIZE;
    node->mem_sta        =    UNUSED;

    mem_init_flag = 1;
}

/*
********************************************************************************
*                                   内存申请函数
*
* 描述    : 内存申请函数
*
* 参数  : nbytes    要申请的内存的字节数。
*
* 返回  : 成功        返回申请到的内存的首地址
*          失败        返回NULL
********************************************************************************
*/
static void *malloc(unsigned nbytes)
{
    unsigned int    suit_size = 0xFFFFFFFFUL;
    mem_block     *head_node=NULL, *tmp_node=NULL, *suit_node=NULL;

    if(nbytes == 0)
    {
        alloc_printf("参数非法!\r\n");
        return NULL;
    }
    if(mem_init_flag < 0)
    {
        alloc_printf("未初始化,先初始化.\r\n");
        mem_init();
    }

    head_node = tmp_node = (mem_block *)HEAD_NODE;
    while(1)
    {
        if(tmp_node->mem_sta == UNUSED)
        {
            if(nbytes <= tmp_node->mem_size && tmp_node->mem_size < suit_size)
            {
                suit_node = tmp_node;
                suit_size = suit_node->mem_size;
            }
        }
        tmp_node = tmp_node->nxt_ptr;
        if(tmp_node == head_node)
        {
            if(suit_node == NULL)
            {
                alloc_printf("NULL\r\n");
                return NULL;
            }
            break;
        }
    }

    if(nbytes <= suit_node->mem_size && (nbytes + BLK_SIZE) >= suit_node->mem_size)
    {
        suit_node->mem_sta = USED;
        return suit_node->mem_ptr;
    }
    else    if(suit_node->mem_size > (nbytes + BLK_SIZE))
    {
        tmp_node = suit_node->mem_ptr;
        tmp_node = (mem_block *)((unsigned char *)tmp_node + nbytes);
        tmp_node->mem_ptr  = suit_node->mem_ptr;
        tmp_node->nxt_ptr  = suit_node->nxt_ptr;
        tmp_node->mem_size = nbytes;
        tmp_node->mem_sta  = USED;

        suit_node->mem_ptr      = (mem_block *)((unsigned char *)tmp_node + BLK_SIZE);
        suit_node->nxt_ptr   =  tmp_node;
        suit_node->mem_size -= (nbytes + BLK_SIZE);
        suit_node->mem_sta   = UNUSED;

        return tmp_node->mem_ptr;
    }
    else
    {
        alloc_printf("%s,size err!\r\n",__FUNCTION__);
    }

    return NULL;
}

/*
********************************************************************************
*                                   内存释放函数
*
* 描述    : 内存释放函数
*
* 参数  : ap        要释放的内存块的指针。
*
* 返回  : 无
********************************************************************************
*/
static void free(void *ap)
{
    mem_block     *head_node, *tmp_node, *nxt_node;

    if(ap == NULL)
        return;
    if(mem_init_flag < 0)
    {
        return;
    }
    head_node = tmp_node = (mem_block *)HEAD_NODE;
    while(1)
    {
        if(tmp_node->mem_ptr == ap)
        {
            if(tmp_node->mem_sta != UNUSED)
            {
                tmp_node->mem_sta = UNUSED;
                break;
            }
            else
            {
                alloc_printf("ap:0x%08x 已经释放,无需再次释放\r\n",ap);
                return;
            }
        }

        tmp_node = tmp_node->nxt_ptr;
        if(tmp_node == head_node)
        {
            alloc_printf("%s,can not found ap!\r\n",__FUNCTION__);
            return ;
        }
    }

AGAIN:
    head_node = tmp_node = (mem_block *)HEAD_NODE;
    while(1)
    {
        nxt_node = tmp_node->nxt_ptr;
        if(nxt_node == head_node)
        {
            break;
        }
        if(tmp_node->mem_sta == UNUSED && nxt_node->mem_sta == UNUSED)
        {
            tmp_node->mem_ptr     = nxt_node->mem_ptr;
            tmp_node->nxt_ptr     = nxt_node->nxt_ptr;
            tmp_node->mem_size += nxt_node->mem_size + BLK_SIZE;
            tmp_node->mem_sta    =  UNUSED;

            goto AGAIN;
        }
        tmp_node = nxt_node;
    }
}

void *m_malloc(unsigned nbytes)
{
    return malloc(nbytes);
}

void m_free(void *ap)
{
    free(ap);
}

楼主:
alloc.h
#ifndef __MEM_ALLOC_H__
#define __MEM_ALLOC_H__

void *m_malloc(unsigned nbytes);
void  m_free(void *ap);

#endif

楼主:
test.c:
#ifndef __MEM_ALLOC_H__
#define __MEM_ALLOC_H__

void *m_malloc(unsigned nbytes);
void  m_free(void *ap);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