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在Linux下使用JLink+Code::Blocks搭建MCU调试环境

楼主(2019-05-28):
Ubuntu下JLink+Code::Blocks调试环境的搭建

前面给大家分享了如何在Ubuntu下使用OpenOCD+Code::Blocks去搭建NuttX编译和调试环境,OpenOCD是一款开源的调试工具,适配于多个仿真器。

但是论仿真调试工具的用户体验和调试速度,还是首推JLink。

JLink的配置

首先确保用户手上已经有正版可用的JLink(D版的没有试过也不推荐使用),然后去SEGGER官网下载Linux下可用的SEGGER软件包。
下载地址SEGGER 软件包

下载好后直接解压到用户自己制定的目录即可。

运行JLinkGDBServer

打开Linux命令终端,运行已经下载解压好的JLink软件包。
例如:
cd /home/kevin//tools/JLink_Linux_V640_x86_64
./JLinkGDBServer -device ATSAMV71Q21 -timeout 50000 -if SWD
-device – 指定设备
-timeout – 指定GDB连接超时时间,单位ms
-if – 指定调试接口类型

Code::Blocks的配置

在Code::Blocks里面右键点击工程,选择properties,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Debugger.

这里列出所有的命令配置:

# connect to the J-Link gdb servertarget remote localhost:2331

# Enable flash download and flash breakpoints.
# Flash download and flash breakpoints are features of
# the J-Link software which require separate licenses# from SEGGER.
# Select flash device
monitor flash device = ATSAMV71Q21

# Enable FlashDL and FlashBPs
monitor flash download = 1
monitor flash breakpoints = 1

# Clear all pendig breakpoints
monitor clrbp

# Set gdb server to little endian
monitor endian little
monitor interface SWD

# Set JTAG speed to 1000 kHz
monitor speed 1000

# Reset the target
monitor resetmonitor sleep 100

# Set JTAG speed in khz
monitor speed auto
cd /home/kevin/workspace/nuttx/nuttx
file nuttx
load nuttx

thbreak __start
仿真效果

网友A:
这也可以开发PIC?

楼主:
目前Linux下的OpenOCD和JLink GDB Server只支持ARM架构。

楼主:
Code::Blocks是目前个人用过的Linux下最好的IDE,个人开发环境下内存和CPU占用都非常少。
Code::Blocks都是用C++进行开发的,源代码完全开发出来。
Linux配合用JLink GDB Server进行调试,调试速度是无敌的快。

网友B:
是否可以做一个wordu或者ppt文档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做一个wordu或者ppt文档分享?

我在优酷上传了视频教大家如何在Code::Blocks下用OpenOCD和GDB/GCC搭建ARM MCU交叉编译和调试环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5NjM2MTM5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把OpenOCD换成JLink,只需要做一点改动就可以了。
我在电脑上录制的视频是1080P的,上传到优酷后效果变得非常差。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私信给我。

网友C:
感谢分享!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