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宏发 HFD3 超小型信号继电器 线圈规格表的意思 ?

楼主(2019-05-28):
如下附图一,为厦门宏发 HFD3 超小型信号继电器;

如下附图二,以HFD3/9为例:

请问
1. 动作电压 ≤ 6.75 VDC 是什么意思 ?
是线包电压 ≤ 6.75 VDC 时,继电器 吸合 的意思吗 ?

2.释放电压 ≥0.9 VDC 是什么意思 ?
是线包电压 ≥0.9 VDC 时,继电器 断开 的意思吗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电压的意思是线圈电压只要高于6.75V,就可以保证触点动作,有可能再低点的电压,有的可能可以动作
释放 ...

好难理解,好深奥

你综合磁路就好理解了,未吸合时,硅钢片磁路没有闭合,回路磁阻比较大,所以需要线圈上有足够的电流产生磁场,才能吸合衔铁,当衔铁吸合后,硅钢片磁路闭合在一起,磁阻急剧减小,只需要一点点电流就可以维持衔铁的闭合 吸合后,要释放衔铁,虽然衔铁上一般挂了一个机械弹簧,线圈上的电压需要很低(通常在额定值的10%以下)。

网友B:
≤及≥符号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及≥符号标反了.

谢谢老T叔!

但是,我记得其他厂家的继电器资料也是如此的,我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及≥符号标反了.

找了2家继电器的规格书:一家是国产的(如下图一),和宏发的类似 ;
一家是 欧姆龙的(如下图二),用的是 Must operate voltage,Must release voltage,很容易理解!

我感觉,欧姆龙是对的,这家国产的也不对!

图一

图二

这个的确 错的 离谱,完全不懂的 文人 乱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T叔!

但是,我记得其他厂家的继电器资料也是如此的,我找找看看 ...

确实没标错,误导了,少累哈,深水坑,被绕进去了,平时从不注意还有这花头精,哈哈,长知识了

福特与宏 发的两种说法是矛盾的,水真的很深,哈哈
53页的军标65B可以让你看了晕3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标错,误导了,少累哈,深水坑,被绕进去了,平时从不注意还有这花头精,哈哈,长知识了

老T叔给力,非常感谢!

网友C:
>= 这个念不小于, <=这个念不大于。 很简单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6.75 就是不大于6.75v,就是6.75v以上可以保证可靠吸合。>=0.9就是保证0.9以下可靠释放。
还有很多场合都是用这个>=,<=。只要按照这个念,一下就明白。

tyw
@sxgl :上星期参加复兴中学校庆,碰到坐轮椅来的54届学长,称我们63届为小弟弟,你70后只能算小宝宝了,哈哈
@tyw :我70年代的。也老了。
tyw
我等老矣,该回小学回炉了,哈哈

网友D:
一批继电器,你去一个一个测试,因为差异,会导致实际吸合动作阀值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测量所有的继电器后,可以发现,所有的继电器,吸合动作阀值都小于6.75,那么这里≤直接理解为小于等于当然是对的,更直接的就是不大于就更加直观,也就是该型号继电器,不管参数差异,如果你的控制电压到6.75,则该继电器肯定吸合,也可能不到这个数据就已经吸合,所以理解为小于等于也算正确,而理解为不大于就更加明确。
这种标定方法,让我们对送多少电压后,继电器肯定吸合有个明确指标,比如这里为例,如果我用MOS管做开关,导通时候压降足够小,那么供电VCC=7V,就已经足以确保该继电器在MOS管导通时候,正确动作。
同样的反过来,释放电压,也是一样理解,也就是到0.9V的线包电压时候,不管特性差异,该型号继电器肯定可靠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这个念不小于, =,

感觉还是欧姆龙的好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及≥符号标反了.

没有标反,就是这样的。

吸合电压 <=6.75   是指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是继电器的特征参数。不是对输入驱动电压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了2家继电器的规格书:一家是国产的(如下图一),和宏发的类似 ;
一家是 欧姆龙的(如下图二),用的 ...

简单点吧,别搞那么复杂,欧姆龙的就很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