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进FIFO的却是n+1个数据

楼主(2019-05-28):
68013a,gpif,fifo写,fifo用FPGA来实现,
问题:我每次写n个数据的时候,wr_FIFO的长度却是n+1个clk长度,结果写进FIFO的却是n+1个数据?

网友A:
GPIF波形有问题?你写的是8位的还是16位的?

网友B:
用的是AUTO OUT?

网友C:
1是波形
2是初始化
3是循环

网友D:
对,比照一下CYPRESS的GPIF例子,用串口仿真一下。

楼主:
好的,我对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E:
这个就是fifo的问题吧

网友F:
可能你的计数有问题

网友G:
把你的FPGA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H:
wr_FIFO的控制引脚呢

网友I:
代码的问题

网友J:
仿真测试看看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K:
必须使用FIFO写入吗?

网友K:
可以使用SDRAM作为存储的

网友L:
写n个数据,需要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M:
可能是你的硬件问题

网友N:
读取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L:
时钟周期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E:
你的FPGa怎么写入的呢?

网友K:
你的CLK怎么控制的

网友F:
自动计数可能多1

网友J:
写入fifo的时候可能计数器多了一个

网友G:
可能就是长度问题

网友I:
以前做FPGA确实很多的问题

网友H:
将寄存器的数值减一看看

网友N:
你的FIFO写入的时候数量是统计出来的吗?

网友M:
是写入cypress芯片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