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数字后跟着一个u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8):
赋值的时候

网友A:
什么意思?能详细举个例子吗

楼主:
比如a= 0x01u;
都必须加么,代表什么啊?

楼主:
还有,哪里有介绍psoc3编程时候和c语言的不同吗?

网友B:
不会吧,0x01是个16进制数,怎么会出现u呢,关注一下。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那些区别

网友C:
a= 0x01u参考的哪里?

楼主:
官网给的示例程序,还有定义变量,uint8,原来在单片机里只需uint,就这些区别,呵呵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E:
unsigned 的意思,
还有UL 代表unsigned long

网友F:
加个u,数值常量在Flash中的存储单元会比较小,省空间

网友G:
数字后面带个U是表示无符号类型的数据

网友H: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

网友I:
在C语言中,数值常数默认为int型

网友J:
unsigned 无符号数

网友K:
表示无符号数

网友L:
表示这个数字是无符号型的

网友M:
U是unsigned的首字母。

网友N:
表示这是一个无符号数

网友O:
U表示该常数用无符号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 unsigned int

网友O:
L表示该常数用长整型方式存储,相当于 long

网友N:
unsigned类型的数。

网友H:
相当于unsigned int

网友M:
在数据后加U通常是为了指明常量的数据类型

网友J:
表示无符号数,即大于等于零的数

网友L:
类似的还有加L,UL等等

网友P:
一个无符号类型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