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语言的3种参数传递方式

楼主(2019-05-28):
参数传递,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实际参数就会将参数值传递给相应的形式参数,然后在函数中实现对数据处理和返回的过程,方法有3种方式

值传递
地址传递
引用传递
tips:

被调用函数的形参只有函数被调用时才会临时分配存储单元,一旦调用结束占用的内存便会被释放

值传递和地址传递,传递的都是实参的一个拷贝C语言中实参和形参之间的数据传递是单向的“值传递”,单向传递,只能由实参传给形参,反之不行输出格式并没有选择%p而是选择了%d,因为十进制的数看起来更直观

楼主:
值传递

1:如果只是传递值的话:
#include <stdio.h>

    //值传递传值

void swap( int x, int y);

int main()

{

    int a=2,b=3;

    printf("before: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swap(a,b);

    printf("after: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return 0;

}

void swap(int x,int y)

{

    int tmp;

    tmp=x;

    x=y;

    y=tmp;

    printf("inside:形参为x,y\nx=%d,地址为%d\ny=%d,地址为%d\n\n",x,&x,y,&y);

}
执行结果:

楼主:
2:如果传递的是地址呢?
#include <stdio.h>

    //值传递传地址

void swap( int *x, int *y);

int main()

{

    int a=2,b=3;

    printf("before: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swap(&a,&b);

    printf("after: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return 0;

}

void swap(int *x,int *y)

{

    int *tmp= NULL;

    tmp=x;

    x=y;

    y=tmp;

        printf("inside:形参为*x,*y\n*x=%d,x=%d,地址为%d\n*y=%d,y=%d,地址为%d\n\n",*x,x,&x,*y,y,&y);

}
执行结果:

楼主:
地址传递
#include <stdio.h>

    //地址传递

void swap( int *x, int *y);

int main()

{

    int a=2,b=3;

    printf("before: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swap(&a,&b);

    printf("after: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return 0;

}

void swap(int *x,int *y)

{

    int tmp;

    tmp=*x;

    *x=*y;

    *y=tmp;

        printf("inside:形参为*x,*y\n*x=%d,x=%d,地址为%d\n*y=%d,y=%d,地址为%d\n\n",*x,x,&x,*y,y,&y);

}
执行结果:

楼主:
引用传递
#include <stdio.h>

    //引用传递

void swap( int &x, int &y);

int main()

{

    int a=2,b=3;

    printf("before: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swap(a,b);

    printf("after:实参为a,b\na=%d,地址为%d\nb=%d,地址为%d\n\n",a,&a,b,&b);

    return 0;

}

void swap(int &x,int &y)

{

    int tmp;

    tmp=x;

    x=y;

    y=tmp;

        printf("inside:形参为&x,&y\nx=%d,地址为%d\ny=%d,地址为%d\n\n",x,&x,y,&y);

}
执行结果:

楼主:
补充
int x=1;
int *y=&x; //用于指针传递,y有自己独立的内存地址,存储的内容是x的地址,*y是x的值
int &z=x; //用于引用传递,可以理解为z就是x,x就是z,只不过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