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语言中可变参数的函数(三个点,“...”)

楼主(2019-05-28):
1.在C中,当我们无法列出传递函数的所有实参的类型和数目时,可以用省略号指定参数表

  void foo(...);
  void foo(parm_list,...);
  这种方式和我们以前认识的不大一样,但我们要记住这是C中一种传参的形式,在后面我们就会用到它。

楼主:
2.函数参数的传递原理

  函数参数是以数据结构:栈的形式存取,从右至左入栈。

  首先是参数的内存存放格式:参数存放在内存的堆栈段中,在执行函数的时候,从最后一个开始入栈。因此栈底高地址,栈顶低地址,举个例子如下:
    void func(int x, float y, char z);
  那么,调用函数的时候,实参 char z 先进栈,然后是 float y,最后是 int x,因此在内存中变量的存放次序是 x->y->z,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只要探测到任意一个变量的地址,并且知道其他变量的类型,通过指针移位运算,则总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其他的输入变量。
  下面是 <stdarg.h> 里面重要的几个宏定义如下:
    typedef char* va_list;
    void va_start ( va_list ap, prev_param ); /* ANSI version */
    type va_arg ( va_list ap, type );
    void va_end ( va_list ap );
  va_list 是一个字符指针,可以理解为指向当前参数的一个指针,取参必须通过这个指针进行。
  <Step 1> 在调用参数表之前,定义一个 va_list 类型的变量,(假设va_list 类型变量被定义为ap);
  <Step 2> 然后应该对ap 进行初始化,让它指向可变参数表里面的第一个参数,这是通过 va_start 来实现的,第一个参数是 ap 本身,第二个参数是在变参表前面紧挨着的一个变量,即“...”之前的那个参数;
  <Step 3> 然后是获取参数,调用va_arg,它的第一个参数是ap,第二个参数是要获取的参数的指定类型,然后返回这个指定类型的值,并且把 ap 的位置指向变参表的下一个变量位置;
  <Step 4> 获取所有的参数之后,我们有必要将这个 ap 指针关掉,以免发生危险,方法是调用 va_end,他是输入的参数 ap 置为 NULL,应该养成获取完参数表之后关闭指针的习惯。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程序具有健壮性。通常va_start和va_end是成对出现。
  例如 int max(int n, ...); 其函数内部应该如此实现:
  #include <iostream.h>
  void fun(int a, ...)
  {
    int *temp = &a;
    temp++;  //评论中反馈有问题,待改中
    for (int i = 0; i < a; ++i)
    {
      cout << *temp << endl;
      temp++;
    }
  }
  int main()
  {
    int a = 1;
    int b = 2;
    int c = 3;
    int d = 4;
    fun(4, a, b, c, d);
    system("pause");
    return 0;
  }

  Output::

楼主:
3:获取省略号指定的参数
  在函数体中声明一个va_list,然后用va_start函数来获取参数列表中的参数,使用完毕后调用va_end()结束。像这段代码:
  void TestFun(char* pszDest, int DestLen, const char* pszFormat, ...)
  {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 pszFormat); //一定要“...”之前的那个参数
    _vsnprintf(pszDest, DestLen, pszFormat, args);
    va_end(args);
  }

楼主:
4.演示如何使用参数个数可变的函数,采用ANSI标准形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函数原型声明,至少需要一个确定的参数,注意括号内的省略号*/
  int demo( char, ... );
  void main( void )
  {
      demo("DEMO", "This", "is", "a", "demo!", "");
  }
  /*ANSI标准形式的声明方式,括号内的省略号表示可选参数*/
  int demo( char msg, ... )
  {
         /*定义保存函数参数的结构*/
      va_list argp;
      int argno = 0;
      char para;
      /*argp指向传入的第一个可选参数,msg是最后一个确定的参数*/
      va_start( argp, msg );
      while (1)
         {
            para = va_arg( argp, char);
              if ( strcmp( para, "") == 0 )
                   break;
              printf("Parameter #%d is: %s\n", argno, para);
              argno++;
    }
    va_end( argp );
    /*将argp置为NUL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