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通信接口保护电路

楼主(2019-05-28):
(无正文)

网友A:
选用压敏电阻?

网友B:
接口电路保护至关重要

网友C:
做静电保护至关重要。

网友D:
瞬态浪涌脉冲电流容易导致电源芯片的损坏

网友E:
怕信号线易受到ESD的干扰

网友F:
在IO口上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G:
接TVS或快速反应二极管

网友H:
RS232的ESD保护

网友I:
一般的芯片都有自带

网友J:
有专门的ESD保护芯片 比如74F1071 ,CM1293 等等

网友I:
在电路的输入输出端分别串入一个电阻也行

网友A:
还是隔离芯片呢?

网友H:
接口一般需要加防雷和ESD保护电路

网友B:
抗浪涌能力以及抗静电能力

网友G:
选用TVS、PTC、GDT协同工作

网友C:
可以通过耦合感应到干扰信号

网友F:
建议取值100欧姆。

网友D:
用PTC和TVS对电源过压、过流保护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网友E:
一定要对IO口进行保护

网友J:
一般是对外部接口的电路需要ESD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