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为什么要三次握手,tcp为什么可靠

楼主(2019-05-29):
tcp为什么要三次握手,tcp为什么可靠

网友A:
三次握手就是为了可靠性,是一个反复确认的建立连接过程

网友B:
tcp的通讯机制是有心跳机制的,类似看门狗。
udp的通讯,类似485,发出去了,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收到,不清楚。
以此类推,i2c,can通讯,均有硬件有应答机制,可靠性很高。
而spi,uart,硬件没有,需要用软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