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找一款SOP16 AD精度16 18位

楼主(2019-05-29):
各位,哪款SOP16的MCU ,AD精度优选16 18 位,实在没有只能选24位
14位也可以

网友A:
MSP430有几款内部集成有24bit ADC,有没有SOP16的就不清楚了。Fluke 的万用表有不少就是用的430
如果只是找 ADC,就选 24 Bit 的吧,很便宜了。  16bit 的高不成,低不就的。有TSSOP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有几款内部集成有24bit ADC,有没有SOP16的就不清楚了。
如果只找 ADC,就选 24 Bit 的吧,很便宜了 ...

你好,优先选择16  18位的,24价格高不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优先选择16  18位的,24价格高不少

不能选进口的,价格做不了

网友A:
给你个国产的系列,你去找 电能表 芯片,最好是支持SPI接口、能读取瞬时值的。两块钱之内可以搞定,一般带Vref,带PGA,肯定比专门的16、18Bit ADC 便宜,精度也不错

上海贝岭,七十年代开始的老厂 钜泉光电 锐能微 芯海 合力为 ... ... 一堆做电能芯片的,都差不多,最关键的是,基本都大批量出货,经过市场验证。价钱当然也经过市场考验

网友B:
我是上海贝岭的代理,找我啊老板 Q670206283

网友C:
看看PIC和合泰的MCU,感觉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