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出现死机,怎么分析

楼主(2019-05-29):
用STM32F103做了个4路定时器,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按按键时,有时会出现死机。以上图片是3.3V单片机供电的电压和纹波。不知道130mv纹波会不会影响单片机的供电,从而使单片机出现死机?还是其他原因?帮忙分析下。

楼主:
咦,有没有发错论坛板块

网友A:
按键电路有tvs管,或者限流电阻?

网友B:
程序问题大些。

网友C:
按键输入有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电路有tvs管,或者限流电阻?

就一个上拉电阻,按键按下后,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输入有电容么?

就一个上拉电阻,按键按下后,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A:
电路太简陋了,批量出货,e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太简陋了,批量出货,esd问题。

只是作为产品的测试电路,不出售

网友D:
STM32F103如果这么容易就死机,那还能卖吗

网友A:
单片机,需要大量的外围电路来保护,单片机很脆弱的。
美国军用标准,用了mcu的嵌入系统系统评估直接100hi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需要大量的外围电路来保护,单片机很脆弱的。
美国军用标准,用了mcu的嵌入系统系统评估直接100hit ...

单片机能扛住2KV静电,一般也不是每次按下按键就会有静电释放吧。

网友D:
如果真是静电问题,每次按按键前,把手放在金属上先放电。

网友:
上原理图和PCB吧,不然难分析

网友E:
芯片电源没滤波,没加滤波电容,或者加电容了layout没有放到单片机各个电源引脚上

网友F: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个新手,目测99%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