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新建一个基于ARM M3的工程

楼主(2019-05-29):
打开keil软件,新建工程名为MiniOS

楼主:
选择M3内核,本OS以M3内核为主。

楼主:
组件这里勾选 CORE内核 和Startup启动项。

楼主:
向Source Group 1 添加main.c文件。

楼主:
将main.c文件保存在code\source路径下

楼主:
Main函数中编写如下代码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int main()
{
  while(1)
        {
          flag = 1;
                delay(1000);
                flag = 0;
                delay(1000);
        }
}

楼主:
编译,0错误0警告,可进行下一步调试

楼主:
在debug 配置选项卡中选择软件调试。

楼主:
点击小锤子可以切换调试和编程界面。

楼主:
鼠标放到flag上右键-> Add flag to –>logic Analyzer 可以调出来flag的波形图。

楼主:
右键将flag切换为bit型

楼主:
全速运行,可以看到flag的波形变化。

楼主:
如果出现波形比较密集可以调节 zoom区域的in 或者out按钮。

楼主:
寄存器观察窗口:查看CPU内核的寄存器的值。

楼主:
变量观察窗口,用于查询程序中变量的值,keil默认不显示,可以通过右键 Add 变量到Watch1即可显示。

楼主:
反汇编观察窗口,查询C源码对应的汇编代码。

楼主:
程序运行指示窗口,主要用来指示程序运行在哪里。

楼主:
存储器观察窗口,可以观察任意地址的存储值。

楼主:
虚拟逻辑分析窗口,主要是将全局变量以波形的形式显示。

网友A:
谢谢科普仿真实用

网友B:
良心教程,很是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良心教程,很是受用

感谢支持,继续加油,分享点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科普仿真实用

应该的,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

网友C:
和其他m系列的也没啥区别的吧

网友D:
用cube生成多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