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00A,浮点数10.23出错!!!这现象见过吗

楼主(2019-05-29):
float t=10.23;
uint  v;

v=f*100;
SendUart(v>>8);SendUart(v);
串口收到的数据是0x03fe,(1022)而不是0x03FF;f=10.23001、f=10.22、10.24不会出错,f*1000也不会错,10.23*100这个值怎么会少了1呢

网友A:
用32位浮点数表达 10.23其二进制格式为(1+2338324/8388608)*2^3=‭‭10.229999542236328125
10.23用二级制无法准确表达,是个无理数或循环数。

网友B:
存储的时候损失精度了,

你存的是10.23,但是实际上只是10.22999.........的近似,×100取整之后,小数都没了,不他会自动四舍五入的。。。所以是1022

网友A:
51单片机别用浮点数,化成整数
1023*f/100=1023*2.56*f/256=2618.88*f/256=2619*f/256
除以256可以用移位来搞定
51单片机做浮点运算,效率太低。

网友C:
浮点数本来就有损的,差个1正常啊。

网友D:
太正常了,
应该是浮点不能精确的表示10.23

网友E:
嗯,  大家都说得很好, 要注意浮点数并不是个精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