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SPI 5MHZ的屏频通过1米长的线传输,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5-29):
要想SPI 5MHZ的屏频通过1米长的线传输,有什么好办法 ? 有类似好的差分收发器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从系统方案的角度,应该采用485触摸屏。这种国产的300多。
如果一定要搞spi,max485就可以了。接收方,发送方都是一种芯片,降低成本。我个人认为此方案属于折腾。应在系统设计阶段避免。会引起复杂的干扰问题。

楼主:
更正一下,要想SPI 5MHZ的频率通过1米长的线传输,与屏无关,写错了,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要想SPI 5MHZ的频率通过1米长的线传输,与屏无关,写错了,抱歉
...

用在什么场合的,只做过板内0.7米左右的,具体是什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什么场合的,只做过板内0.7米左右的,具体是什么要求的

没怎么用过差分收发器,想寻一款好一点的,免得走弯路,主要是这么长的电缆如果走TTL电平,肯定不行的吧。

网友A:
max485 用四片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怎么用过差分收发器,想寻一款好一点的,免得走弯路,主要是这么长的电缆如果走TTL电平,肯定不行的吧 ...

板内就是TTL传输啊,板内阻抗回路好,电缆我没试过。所以才问你具体是什么环境,怎么连接,

网友C:
啥都不需要,只需要在信号接收端通过RC接地就行,R取220欧,C取100nF或以上贴片电容,我实际用过的经验,非屏蔽排线跑30多M,0.5米,

网友D(2019-12-06):
引用 网友C:
啥都不需要,只需要在信号接收端通过RC接地就行,R取220欧,C取100nF或以上贴片电容,我实际用过的经验,非 ...

匹配的电阻电容应该加单片机这端还是SPI从机那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匹配的电阻电容应该加单片机这端还是SPI从机那边?

看信号走向,接收信号的芯片引脚附近

网友E:
AM26LV31/32
MAX3280/3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