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远程监控一般是怎么联网的

楼主(2019-05-29):
工业现场远程监控一般是怎么联网的

楼主:
数据采集中心将各地零遁智能网关组建成一个虚拟局域网,可实现实时获取各个点采集的数据信息,并汇总至数据采集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网友A:
数据采集器采集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服务器,在用各种应用访问服务器调取服务器接口获取所需数据信息

网友B:
楼主想问使用哪种通信协议多?比如CAN   UART   以太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使用哪种通信协议多?比如CAN   UART   以太网?

贴主的方案图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用的是无线3G/4G方案呀;

考虑到工控现场实际环境,只有无线是最方便的;

网友D:
个人认为如果环境不好可以用wifi或NBIOT等连接网络,如果不好可以用433或zigbee,有线连接等

楼主:
有的说无线好   有的说有线好  傻傻分不清

网友C:
无线方式有很多优点,缺点就是费用高;
有线方式有很多缺点,优点就是费用低;

个人倾向无线方式,选择支持二次开发&应用在线更新的模块,能给业务增加很大灵活性;

楼主(2019-07-01):
不是有线的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使用哪种通信协议多?比如CAN   UART   以太网?

我们公司主推CAN CAN组成工业物联网的本地总线网络 然后通过4G传到云平台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线方式有很多优点,缺点就是费用高;
有线方式有很多缺点,优点就是费用低;

有线缺点是什么呢? 我们公司主推CAN CAN组成工业物联网的本地总线网络 然后通过4G传到云平台实现远程控制。 我们认为CAN网络 的实时性和容错性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