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闭合回路要自动断开?

楼主(2019-05-29):
为什么PCB闭合回路要自动断开?像一条线,如果首尾闭合,就会自动断开,我知道可以调成不断开,但我好奇的是,为什么要自动断开呢?是不是闭合的线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参照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网友B:
低频模拟电路地线闭合会感应50Hz工频干扰,数字电路和射频电路地线闭合会降低到地线的阻抗是很有利的,所以PCB都是可以设置成允许/不允许地线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模拟电路地线闭合会感应50Hz工频干扰,数字电路和射频电路地线闭合会降低到地线的阻抗是很有利的,所以 ...

谢谢,不过我这里问的不是地线,是任何线,信号线或者电源线,只要闭合就会自动断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这里问的不是地线,是任何线,信号线或者电源线,只要闭合就会自动断开 ...

电源线是否应该闭合跟地线原理一样,信号线要闭合还真是第一次见,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是否应该闭合跟地线原理一样,信号线要闭合还真是第一次见,你是怎么想的? ...

信号线闭合很常见啊,比如从两个引脚中间穿过一根线,但又担心承受电流能力不够,又从边上加一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闭合很常见啊,比如从两个引脚中间穿过一根线,但又担心承受电流能力不够,又从边上加一根
...

你这点闭合面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闭合面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你忽略不计,但是ALTIUM会自动断开啊,为什么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