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凑个热闹,发个精密整流的实验帖子

楼主(2019-05-29):
最近看到大家在讨论精密整流,恰巧我也在做精密整流的实验,就将一些结果发个帖子如下。
第一个实验是最常见的一个电路:

选用的运放是AD8048,主要参数如下:大信号带宽160MHz,压摆率1000V/us.
选用的二极管是SD101,主要参数如下:反向恢复时间1ns.
下面是频率1kHz到50MHz的输入(黄色)与输出(蓝色)波形。

楼主:
由图可见,在频率低于100kHz时输出很好。在500kHz到1MHz时,在两个二极管交替导通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当频率大于10MHz后,输出波形没法看了。

楼主:
第二个实验是将二极管D2断开。输入正半周时二极管D1截止,但输入可以通过两个电阻直接到达示波器,所以输出类似全波整流。
同样改变频率,测输入输出波形。
1kHz

100kHz

500kHz

1MHz

楼主:
由图可知,1kHz时输出很好,100kHz时在二极管截止和导通两个瞬间都出现了问题。大于500kHz后输出就没法看了。

网友A(点评):
非常好!第二实验证实我的仿真,单二极管的电路,正负半周输出不对称,上千Khz信号,输出波形就失真明显,我仿真一直没法突破。就不知道AD8048的开环增益多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AD8048的开环增益大约是100kHz

楼主:
原来做实验的目的是想做一个精密高频检波器的,看来这个方案行不通

网友B:
两次实验的不同结果,充分证实了这句话。

网友A:
为了弄清楚运放参数的影响,以下精密整流电路剔除二极管,结果瓶颈还是在1KHz,说明运放参数影响是主要因素。

楼主(点评):
是的,运放影响太大了。我选了一个高速运放还是不行。看来精密高频检波只能用专用的有效值检波芯片。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到网上查AD8048最大开环增益80dB,是不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运放的Ao是关键影响参数,我仿真个GBW=1MHz运放电路,精密整流频率1MHz小微信号,波形还可以,幅度衰减很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80dB左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哦,看错了,60dB左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有开环频率特性曲线,低频增益大概在66dB

网友C:
必须顶,设备齐全,羡慕。膜拜一个。比嘴仗好多了。
gmchen大师,能用三个高速三极管搭个运放吗,然后再试试。
TI的文档说了增益和速度是不能兼得的参数。
这个整流器不需要太高的增益,我想三个高速三极管搭的运放应该比集成运放要好。
现在体会到m大用苦良心,深怕我们后辈被误导。

楼主(点评):
首先,当不起大师,只是个教书匠而已。 设备是学校的,个人也买不起这些设备。 放大器的增益与速度确实是有矛盾的。用晶体管搭放大器不是不可以,就是太费时间了。

网友D:
说可以精密整流到GBP频率的人,我不知道他做过实验没有,居然有底气说得出口,

网友B(点评):
在模拟版面有个帖子《MF-47万用表烧了个电阻》,从那帖就可以看出:说可以精密整流到GBP频率的人,其实连欧姆定律也没有弄清楚。我在那帖中多次强调:计算这个烧毁的电阻,只需要中学物理,实际上就是只需要用欧姆定律,连基尔霍夫定律都用不到,电阻串联并联欧姆定律就够了。那位强调:“一个简单的指针表,其设计原理包含大学5门课程左右,内容能写400多页...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B: 这事儿本马甲记得,这人就一杠精,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至于他学识啥的,还是有的,是心态问题。在对人不对事的前提下,是没办法搞所谓的学术交流,就算正常的交流都对不上口。

网友A:
为删帖叫好!如果没有对我的攻击,我就没有必要反击,既动气又浪费时间,影响学术讨论。不过,如果再次受到攻击,我还会反击,责任不在我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做实验的目的是想做一个精密高频检波器的,看来这个方案行不通

关于延时,运放双向和单向(或者单双电源供电)输出,对同一交流信号的延时和衰减不一样,不是二极管造成的。下图是GBW=1MHz运放调理1MHz正弦波的仿真。

网友C:
大家多看实验分析,这些图片结论,是用钱堆出来的,小企业不一定能配备这些仪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家多看实验分析,这些图片结论,是用钱堆出来的,小企业不一定能配备这些仪器。 ...

大锅,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看见个示波器都大惊小怪,说设备齐全,还小企业不一定有,,这些言论好诡异啊!

网友C:
这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不便宜

网友G:
张大侠天天蹲在电脑前删帖,热不热,累不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不便宜

不早说,TDS3054,8成新,才2500元,早说给你留着。

网友H:
好帖,顶礼膜拜,好好学习之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顶,设备齐全,羡慕。膜拜一个。比嘴仗好多了。
gmchen大师,能用三个高速三极管搭个运放吗,然后再试 ...

关键是那个示波器,500M带宽 2.5GSPS。羡慕嫉妒恨啊!真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延时,运放双向和单向(或者单双电源供电)输出,对同一交流信号的延时和衰减不一样,不是二极管造成 ...

俺读书少,嫩可拜骗俺。Ub这不是典型的射随器吗?怎地还被调理了呢?

我读书更少,不过真的读书少可不是好事。我没有骗你,是你看帖不仔细或者理解错,提醒:注意“双”“单”的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早说,TDS3054,8成新,才2500元,早说给你留着。

2500还是土豪配置啊。我只买得起5五佰多的屏幕有瑕疵,外壳摔烂的TDS1002。

网友F:
引用 网友I:
2500还是土豪配置啊。我只买得起5五佰多的屏幕有瑕疵,外壳摔烂的TDS1002。 ...

二手仪器国内还是很火的,像这种8成新500M/5G泰克,2000多被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手仪器国内还是很火的,像这种8成新500M/5G泰克,2000多被秒杀啊。

是的,你说的这款性价比还是杠杠的。新的得一、两万吧?奈何在下囊中羞涩。

网友J:
高频不行可能因为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不够的问题。
信号幅度小时,需要运放来放大,但此时如果频率较高,增益带宽积又是一定的,就会导致增益不够,从而没办法放大了。

网友A:
此帖给搅黄了,如果以楼主的实验深入讨论,可以弄清不少学术问题。16楼我的意思是,一个运放用于比例运算,那是线性的,用于整流则线性非线性都有,延时和衰减就大得多。比例运算,开环增益大,精度高,整流的开环增益大,反而失真大。

网友A: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行家,精密整流的精度要求,除了幅度外,相位差也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帖给搅黄了,如果以楼主的实验深入讨论,可以弄清不少学术问题。16楼我的意思是,一个运放用于比例运算, ...

同意你的看法。运放通常工作在线性状态,手册上给的带宽、增益等参数大多也是针对线性状态的。
我在前面贴出的图片,对于两个二极管的那种整流电路,如果抛开二极管的非线性不说,那么在大部分时间内运放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只是在两个二极管交替导通的时刻前后,才会发生较严重的非线性现象。如果将二极管的压降近似为一个常数(当然这个近似相当差),在频率不是很高时输出波形在零附近的失真可以用运放的有限压摆率来解释。但是若频率很高,那么运放内部的零极点恐怕都会有影响。
若是只有一个二极管,那么只有这个二极管完全导通后运放才进入线性区,这个情况比用两个二极管的电路要复杂得多。

我就被零极点弄得昏头转向,后来看了一个小微电路的具体分析,才有感性的认识。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我的水平低,对仿真的结果的判断有疑惑,贴出来就是想看看懂的人如何评判。
   关于整流运放延时的关系式,你的实验结果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重新调出以前的电路,对延时顺其自然,结果实现整流频率可以到达GBW,馒头波幅度等于输入信号Vp,就是有固定的相位差,不知道这样的结果能不能算精密整流,所以有34楼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我的水平低,对仿真的结果的判断有疑惑,贴出来就是想看看懂的人如何评判。
   关于 ...

对你的电路很感兴趣,能否贴出来看看?
至少在我应用的范围内,相位没有影响。

网友A:
已经给你发消息。
将我的仿真图与你的实验图比对,基本一致,就坚定我的信心,调出以前电路,摆弄结果不错,以下是仿真的半波,不知道算不算整流?

这当然是整流电路了。有这个结果很不错啊

网友K: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好不容易看到陈老师在这里发个技术贴,被带偏了。

@flyriz :呵呵,还真没仔细看一下
@gmchen :这个我老早就在上面加您为好友了。
看来那个网站名在这里是屏蔽的,我打中文试试:电子 工程 世界
呵呵,这里的氛围不太好,总有人往非学术方向带,所以在这里我很少发帖。你如果想看我的帖子,可以到bbs.**那里去,我的网名不变。

网友G:
继续往"非学术"路上带=
1.顶楼原理图,我这几天一直以为电阻阻值是2R,刚还睁大眼一看,像是2k,即2000Ω电阻。
对于250M高频运放,这个阻值选择错误。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不信的观众找本高频电路书籍或电路板看看,多半电阻都是几十到几百Ω的!
不懂运放工作原理的直接看手册,这款芯片手册明确告知反馈电阻非常关键,最优响应应该选200Ω!

懂运放原理就好理解了,这种宽带运放,必然使用了特殊的宽带补偿技术,例如并联peaking.,这就导致运放本身性能不像通用运放那样自由了,和反馈电阻息息相关了。
对于1000这么大的压摆率,必然采用正反馈压摆率增强技术,不然运放静态功耗吓死人,而压摆率增强技术有两大类:线性和非线性,对于视频等放大器,非线性增强是可以用的,人眼看不出来。此时要注意了,SR=1000可就不是定值了。

2.不加负载就测试,唉,服了俺。
顶楼说负半轴二极管截止,电阻直通也能跟随,2个2k接负载要是能跟随,很明显负载电阻远大于4k,测试跟随那么好,十有89是用示波器探头接运放输出直接测的,此时负载是1M//16pF。
那么负载对测试结果有何影响?可以做个实验,用超级二极管整流,改变负载大小,观察波形上glitch变化。

网友G:
哪儿讲错了,请陈老师不吝赐教。

问题3.上面帖子中用二极管的非线性来解释波形"异常",这个解释过于主观。
原因很简单,对于二极管+运放组成的超级二极管,二极管的非线性在高低频都是存在的,而顶楼波形低频良好,高频失真,所以解释不通。

而且理论上,二极管高频非线性相比于低频,应该更低,所以失真应该更小才对,实测结果于此相反,所以说不通。

正确解释是运放造成的,换一款运放(如8047?),效果立竿见影,不信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儿讲错了,请陈老师不吝赐教。

问题3.上面帖子中用二极管的非线性来解释波形"异常",这个解释过于主观 ...

你说的几点,过几天可以试一下的。如果你一开始就以这种学术讨论的模式发帖,大家都可以接受,也不至于剑拔弩张。

楼主:
二极管的非线性,解释的是波形在过零点附近的那个像交越失真的情况,并不是后来频率很高的时候那种波形完全畸变的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继续往"非学术"路上带=
1.顶楼原理图,我这几天一直以为电阻阻值是2R,刚还睁大眼一看,像是2k,即2000Ω电 ...

徐大师,你能拿你学到的半导体物理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非线性,解释的是波形在过零点附近的那个像交越失真的情况,并不是后来频率很高的时候那种波形完全 ...

这个二极管的问题跟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emi的辐射和传导中是不是类似。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徐大师,你能拿你学到的半导体物理解释一下吗?

理论预测和实测结果相一致,是学电路的追求目标。
波形这个地方是对的,频率高了,会出现一个高一点的下冲,一个低一点的下冲,两者交替出现。

下面这些波形形状是不对的,如果说上面那个是天灾,这个就是人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的问题跟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emi的辐射和传导中是不是类似。 ...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emi的辐射和传导指的是什么,对外的干扰?
这个二极管的问题,一个是导通时有压降,还有一个是反向恢复时间,这两个问题都会引起输出零电压附近波形的失真。这个失真随着信号频率的升高,对输出精度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的问题跟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emi的辐射和传导中是不是类似。 ...

另外,比较采用两个二极管与一个二极管的两种电路波形可以看到,采用两个二极管的电路,在同样较高的频率(例如500kHz)下,失真要比只采用一个二极管的电路好很多。其中主要的区别,就是采用两个二极管的电路,除了信号过零附近外,大部分时间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但是只采用一个二极管的电路,运放在半个多周期中都处于非线性状态,尤其是从运放截止到重新开始进入线性工作的过程,比二极管的影响大得多。

网友G:
我看过陈老师的帖子,专注于研究线性时不变滤波器理论,模电方面的其他知识,好像较少涉及。

在这个帖子里,楼主多次重复强调二极管非线性,从电路基本原理就知道,二极管非线性被压制了A*beta倍,不管是仿真,还是实测,结果都表明非线性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根本没有什么过零失真之类的。

网友M:
to LZ:

建议关注一下AD8048相关使用说明中的这部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精密整流绝对到不了“运放带宽”。理论上都不可能。

网友B:
截图存证。

网友G:
真心想讨论问题,就扯几句。
像那二位官爷,我都懒着搭理,除了鄙视,还是鄙视!虽然俺在21IC不当官,也没后台,就这么任性,欠揍。。

如果真心想讨论问题,这种牢骚就不要发,无济于事。拿出实验结果来,一句顶一万句。

楼主:
引用 网友M:
to LZ:

建议关注一下AD8048相关使用说明中的这部分:

谢谢!
关于8048增益必须大于等于2这一点我是注意到了,我那个电路的噪声增益就是2,所以没问题。
电阻的取值问题当时确实是疏忽了,我会重新做实验的,可能要做得细一点,所以要一段时间。

网友F:
行也好,不行也好,给个理由就行了。

又是拍照,又是大号黑字,就是讲不出个1234来,失败!

老规矩,大侠写个几百字要半个月时间,我们翘首以盼吧。

友情提醒:一定要把靶子瞄准喽再射,不要朝天乱放空枪。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由图可知,1kHz时输出很好,100kHz时在二极管截止和导通两个瞬间都出现了问题。大于500kHz后输出就没法看了 ...

      建议换成2AP9或者1N60这类专用的检波点接触的锗二极管,这类二极管有着很小的结电容,超低的导通电压,普通二极管用在检波上实际效果就是不佳,那些奇怪正弦过冲估计是就是结电容和导通电压过大或者导通时间过长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换成2AP9或者1N60这类专用的检波点接触的锗二极管,这类二极管有着很小的结电容,超低的导通电 ...

谢谢!我已经用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不过你说的我也可以试试。

网友A:
   7楼无二极管电路实现精密整流的仿真结果,二极管的影响远远低于运放。二极管的结电容在1~2pf的很普遍,输出波形是尖窄微分波(也可能引起铃振),滤除不难,其传输延时也在ns数量级,而运放引起的延时可大于us数量级。本来还有几个电路比对,现在就算了。

楼主:
前面发过一些实验结果,但是其中的电阻用错了。承蒙xukun,king5555,以及HWM等提醒指正,特此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现在重新做实验,下面发帖介绍实验过程与结果。
实验电路还是在首帖的那个电路,但是其中的电阻全部换成200欧,另外在输出端对地加入一个100欧的负载电阻。
第一步:检测运放本身的大信号频响。运放为AD8048AR,输入信号峰值保持在1V左右,频率从1MHz变化到100MHz,用示波器测量输入输出幅度,并计算电压增益。结果如下:
在1M到100M频率范围内,波形均无可观察到的明显失真。
增益变化如下:1M-1.02,10M-1.02,35M-1.06,50M-1.06,70M-1.04,100M-0.79.
这个结果基本符合AD8048手册给出的大信号频响曲线。可见此运放的大信号频响大于100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发过一些实验结果,但是其中的电阻用错了。承蒙xukun,king5555,以及HWM等提醒指正,特此向各位表示衷 ...

再次感谢大师的分享,我们搬板凳准备学习。

楼主:
第二步,加入两个二极管SD101A。输入信号幅度仍然保持在1V峰值左右,同时测量输入与输出。在观察输出波形后,还利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测量了输入信号的有效值与输出信号的周期平均值,并计算它们的比值。结果如下(数据依次是频率、输出平均值mV、输入有效值mV、以及它们的比值:输出平均值/输入有效值):
100kHz,306,673,0.45
1MHz,305,686,0.44
5MHz,301,679,0.44
10MHz,285,682,0.42
20MHz,253,694,0.36
30MHz,221,692,0.32
50MHz,159,690,0.23
80MHz,123,702,0.18
100MHz,80,710,0.11
可见,在低频时该电路可以很好地实现精密整流,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整流精度逐渐下降。若以100kHz的输出为基准,则大概在30MHz时输出已经下降了3dB。这个频率不到58楼测试的运放闭环带宽的三分之一。换言之,若我们要做一个平坦度在3dB以内的精密整流电路,运放的闭环带宽至少应该是信号频率的三倍以上。

楼主:
在频率很低时,输出波形是一个接近完整的半波整流波形。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输出波形发生畸变。
首先是在馒头波开始的地方,也就是二极管开始导通的时刻,输出波形有一个缺口。

随着频率的升高,信号周期越来越小,这个缺口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

楼主:
观察此时运放的输出端波形,可以发现在输出过零的前后,运放的输出波形有严重的畸变。下面就是频率为1MHz与10MHz时运放输出端的波形。

网友C:
还能到更高频率吗

@gmchen :再次感谢
稍安勿躁,下面还有,容我慢慢写来。

网友B:
61楼和62楼测得的的波形,已经足够说明“根本没有什么过零失真”的谬误了。

楼主:
可以将前面的波形与推挽输出电路中的交越失真比较。下面给出一个直观的解释:
在输出电压较高时,二极管完全导通,此时它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管压降,运放的输出始终比输出电压高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此时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所以输出波形是个很好的馒头波。
在输出信号过零的时刻,二极管开始时并没有导通,所以此时的运放并没有工作在线性状态,而是接近开环。在输入电压的作用下,运放将以最大的速率提高输出电压使得二极管进入导通状态。但是运放的压摆率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在瞬间将输出电压提升到使得二极管导通,所以输出电压就出现了一个缺口。从62楼的波形可以看出,运放在输出过零的时刻是如何“努力”地企图将输出电压提高的。
实际上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所有关于运放负反馈的公式都是失效的,根本不能用负反馈原理来分析二极管的非线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1楼和62楼测得的的波形,已经足够说明“根本没有什么过零失真”的谬误了。
...

你以前做过类似试验吗?

楼主:
如果信号频率进一步提高,那么不仅是压摆率的问题,运放本身的频响也在劣化,所以输出波形就变得相当糟糕。下图是信号频率50MHz时的输出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将前面的波形与推挽输出电路中的交越失真比较。下面给出一个直观的解释:
在输出电压较高时,二极管完 ...

这段分析,终于明白了点。运放“努力”提高电压

我那天很奇怪,你很快就截图存证,当时没明白为什么,现在知道了。
注意gmchen老师这句“实际上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所有关于运放负反馈的公式都是失效的,根本不能用负反馈原理来分析二极管的非线性”。这恰恰说明了64楼我贴图中“根本没有什么过零失真之类”的谬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位敎师算是严谨的,也是有充足的学识,其实验有可靠的水准。况且他并非針对您而來的,您还是多多参 ...

终于看懂你说的话了,你最先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前做过类似试验吗?

做过。
不过,运放可没有这么好,是性能很差的LM358,示波器也是20MHz的模拟示波器。

楼主:
前面的实验结果,都是基于首帖的电路,其中运放是AD8048,二极管是SD101。为了比较,我做了更换器件的实验,结果如下:
1、将运放换成AD8047。此运放的大信号带宽(130MHz)略低于AD8048(160MHz),压摆率也低一些(750V/us,8048为1000V/us),开环增益(1300左右)也比8048的(2400左右)低一些。实验结果(频率、输出平均值、输入有效值、前两者的比值)如下:
1M,320,711,0.45
10M,280,722,0.39
20M,210,712,0.29
30M,152,715,0.21
可见它的3dB衰减大约在20MHz不到一点的地方

楼主:
我还用2AP9,1N4148等替换过SD101,最后得到的结果都差不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所以这里就不再贴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过。
不过,运放可没有这么好,是性能很差的LM358,示波器也是20MHz的模拟示波器。 ...

我看了你那个视频,你那个年代的电路很好玩。还有那个机械触点同步整流,非常吃惊。
现在我们年轻一辈都是集成电路奴隶,要搞数字化。

时代在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以gmchen老师这个实验中用到的信号发生器来说,模拟电路教材中讲的RC振荡电路LC振荡电路必定要被使用数字技术的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所取代。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电路,就是将首帖的电路中的D2开路,也有些书上将它称为半波整流的。
它与采用两个二极管的电路(以下简称双管电路,其实也是半波整流)的重要区别是:双管电路中,运放仅仅在信号过零附近处于近似开环的状态,而这个电路(以下简称单管电路)中的运放在半个信号周期内都处于完全开环状态。所以它的非线性肯定比双管电路的严重得多。
下面是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
100kHz,与双管电路差不多,也是在二极管导通时有一个缺口。原来应该平的地方有些凸起,那是输入信号直接通过量200欧的电阻过来的,在电路上稍作改进就可以避免,它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就不去管它了。

1MHz。这个波形就明显与双管电路不同了。双管电路在这个频率下大概有40ns的延时,而这个单管电路的延时达80ns,且有振铃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在这个二极管导通前,运放完全处于开环状态,其输出接近负电源电压,所以其内部的某些晶体管一定是处于深度饱和或深度截止状态。当输入过零后,首先要将那些处于“深睡眠”状态的晶体管“唤醒”,然后才是按照压摆率将输出电压抬高到使二极管导通。在频率较低时,输入信号的上升速率不高,所以这些过程的影响显示不出来(上面100k的情况就是如此),而频率高了以后,输入端的信号速率大了,那样“唤醒”晶体管的激励(电压或电流)将加大,就导致了振铃现象的发生。

5MHz。这个频率下已经基本没有整流作用了。

楼主:
综合以上几个实验,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频率很低时,二极管的非线性在运放深度负反馈的作用下被消除,无论哪种电路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整流效果。
二、若要实现较高频率的精密整流,单管电路是不行的。即使采用双管电路,运放的压摆率、带宽等指标将严重影响结果的精度。本实验在特定的条件下得到一个经验关系:若要求输出的平坦度为3分贝,则运放的闭环带宽至少大于最高信号频率的三倍。但是这个关系在其他条件下是否适用,笔者不敢妄下判断。

楼主:
晚上又想了一下,75楼的结论中,那个特定条件下的经验关系还是大可商榷的。
那个关系是基于以下实验结果:
在用8048实验时,8048的大信号单位增益带宽是160MHz,此电路的噪声增益为2,所以闭环带宽约为80MHz(实际的实验结果是略大于100MHz),整流输出平均值下降3分贝的频率大约是30MHz,约为闭环带宽的三分之一。
用8047实验时,8047的大信号单位增益带宽是130MHz,此电路的闭环带宽约为65MHz,输出平均值下降3分贝的频率大约是20MHz不到一些,也是约为闭环带宽的三分之一左右。
显然,如果要求在输入信号频带内有更高的平坦度,那么对运放的频响将有跟高的要求。
这个结果没有考虑运放的压摆率,而压摆率显然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如何将压摆率考虑进去,可能是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精密整流电路中,运放的带宽应该远远大于信号最高频率这一点是无疑的。

网友A:
   在此告知那个打算用QQ和微信得到td计算式是如何来的马*,哪个计算式已经被陈老师的实验证明是错的,不必再打听了。我给的邮箱你为何不敢用?在次,给个仿真图,延时你能不能算?如果不能,就等着吧,这是重新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因为一年多前,为了庆祝x大的模电小组版块建立,我收集一些精密整流电路发帖庆祝,稍微了解一些,但沒深 ...

看了你的那个帖子,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中大部分电路(1~9,13~16)的核心部分都是标准的两个二极管的电路(也就是我在本帖说的双管电路),第18个电路其实是双管电路的一个变形。
电路10~12的核心其实是单电源电路,也就是利用运放本身在单电源供电下不能输出负电压来完成整流。
唯独电路17很有意思,它利用两个晶体管构成两个恒压源,使得整流二极管得到一个偏压,那样就可以抵消二极管的管压降,从而在信号过零附近运放的输出可以避免出现大幅度的电压跳变。哪天有空我可以做一下这个电路的实验。

楼主:
现将那个17号电路抄录如下(为了更清晰地看出两个电压源,画图的时候调整了元件在图纸上的排列),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与推挽输出电路中消除交越失真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A:
不懂倍频与整流的区别?

@gmchen :多谢!这就明白了。
@captzs :不能算。因为整流输出的直流分量是与输入相关的,而你说的倍频+直流,那个直流分量与输入无关。
@gmchen :多谢!那么,正弦波倍频+直流偏置可以算整流吗?
通常倍频要求输入输出都是简谐波,在数字电路中则都是方波。 全波整流得到的输出,其中包含倍频信号,但是还包含大量的高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双二极管结构的,我认为~4的较好,14和15是其变形。
第17个,如果变更电压只要改变两颗10k电阻值,其作者 ...

电路17,原作者的意图似乎有误。
当输入Vin>0时,Vn<0,流过二极管D2的电流是流过R2和R3两个电流之和,此电流只与输入电压有关,与D2后面的负载无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接到三极管基极就会使电流减小。
但是这个电路后面的三极管形成一个恒压源,若流过D2的电流远小于流过R9、R10的电流,则Q2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的电位差基本不变,按图中参数大约是(2*Vbe)/3,即0.5V,这个电位差差不多就补偿了D2的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大致看了电路,思路是您说的。上班后我再去仔细看作者怎么说。

我不怀疑作者的意图还是你说的那个减小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但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按照原来电路的参数,晶体管Q1与Q2可能根本就无法导通,因为R6(R11)比R7(R10)大得太多,所以Q1或Q2的VBE根本就到不了0.7V。这一点我上次还没看出来,后来因为想做实验就仔细算了一下,才发现这里存在问题。
其实要减小二极管的电流完全可以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不过对于精密整流的作用究竟如何,恐怕要做过实验才能明瞭。

楼主:
现在似乎有两个可以改进的方向:一个是在二极管上增加一个偏置电压,使得二极管避开刚开始导通时非线性特别强烈的那段。第二个是在电路中设置第二个放大器使得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变小从而降低二极管的管压降。究竟哪个改进方向更有效?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将那个17号电路抄录如下(为了更清晰地看出两个电压源,画图的时候调整了元件在图纸上的排列),有兴趣的 ...

有个相似的电路OTL检波器,标题《技术探讨——AM调幅检波的几种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有个相似的电路OTL检波器,标题《技术探讨——AM调幅检波的几种方法》

由于没有贴出波形图,不知道这样的电路输出波形,会不会象你以前实验的倍频+偏置的半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贴出波形图,不知道这样的电路输出波形,会不会象你以前实验的倍频+偏置的半波? ...

不是倍频,就是精密整流,不知道实际效果。

原贴还有别的

按说平方再开方可以,但是仿真零点附近并不好,不知道啥原因。对运放仍然需要高带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P:
不是倍频,就是精密整流,不知道实际效果。

原贴还有别的

@yuanzhoulu:为了环保,还是到我的帖讨论,明知是我的帖,怕被误导的当然就不会去。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由图可见,在频率低于100kHz时输出很好。在500kHz到1MHz时,在两个二极管交替导通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当频 ...

额,老哥,问下你的输入信号是从信号发生器出来的吗?还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额,老哥,问下你的输入信号是从信号发生器出来的吗?还是哪来的?

当然是信号发生器啊。有问题吗?

@未知求学者 :你自制的信号源的波形有毛刺,这很常见。电源、退耦、噪声、屏蔽等等,任何一条没处理好都会是信号质量变差。
哦,不是,我用数模芯片做出信号,可在示波器上一看,现象不是很好,有毛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倍频,就是精密整流,不知道实际效果。

原贴还有别的

平方再开方的电路中,哪个二极管是多余的,它就是引起零电压附近波形不好的罪魁。实际上检波电路要得到的是输入电压的有效值(或峰值),根据有效值的定义,应该是平方后求平均再开方,所以二极管不需要,但是要加入积分器(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贴出波形图,不知道这样的电路输出波形,会不会象你以前实验的倍频+偏置的半波? ...

yuanzhoulu的电路,实际上是一个乙类推挽放大器。只要工作点合适,两个晶体管就正好在信号过零的时刻交替导通,所以在其中某一个晶体管上得到的一定就是半波整流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方再开方的电路中,哪个二极管是多余的,它就是引起零电压附近波形不好的罪魁。实际上检波电路要得到的 ...

   我在考虑精密整流与绝对值运算是否有不同?按照数学绝对值,等号两边的数值一定相等,相差一个运算符。而精密整流要输出输入数值相等,恐怕很难,是不是可以理解,输出的有效值+固定误差=输入有效值,这里涉及到精度要求的定义。
   就像收音机的整流,要求保持包络线形状,并没有要求输出输入有效值相等。

成比例即可

网友A:
"这个结果没有考虑运放的压摆率,而压摆率显然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如何将压摆率考虑进去,可能是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精密整流电路中,运放的带宽应该远远大于信号最高频率这一点是无疑的。"
陈老师提议“压摆率”讨论。我等了几天,没有看到响应!学术讨论就静默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平方再开方的电路中,哪个二极管是多余的,它就是引起零电压附近波形不好的罪魁。实际上检波电路要得到的 ...

这个二极管是需要的,当运放某种原因输出负值时会出错,运放会负向锁死,二极管是消除此错误的。仿真中是理想二极管,参数不懂。
相关帖子《真有效值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9056-1-2.html

网友P:
引用 楼主:
平方再开方的电路中,哪个二极管是多余的,它就是引起零电压附近波形不好的罪魁。实际上检波电路要得到的 ...

从仿真看这个二极管确实有影响,把运放的负向输出设置成0可以取消这个二极管。仍然需要高带宽

1G带宽1M信号零点仍然不好

看来运放的高带宽肯定是避免不了。 我又做了个实验,某些情况下运放的延时远远比压摆率更厉害。
这个就是运放的延时了

楼主:
本帖前面的实验证实,影响输出精度的因素有多个,由于二极管的管压降导致的运放输出经过一个死区是其中之一。受到king5555网友帖子的启发,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两个改进方向:
一个是在二极管上叠加一个偏置电压,使得运放输出避开由于二极管的管压降造成的死区。
第二个是减少二极管的电流,以降低死区宽度。
但是king5555提供的电路并不能减少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于是想起曾经在本论坛看到一个电路如下。其中运放是TLC072,GBW=10MHz,SR+=16V/us,SR-=19V/us。二极管是SD103,反向恢复时间10ns。该电路声称可以工作到10MHz.
显然在这个电路中,由于反馈电阻不是直接连接二极管,所以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将取决于R3。只要增大R3的阻值就可以降低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于是决定做实验,实验电路中运放与原电路一致,为TLC072;二极管改用SD101,反向恢复时间1ns。

楼主:
实验的第一步,是测试电路自身的频响。测试电路在原电路基础上短路二极管,开路R3,输入电压峰值500mV。测试结果如下(频率、输入电压有效值mV、输出电压有效值mV,放大倍数):
100k,347,352,1.01
500k,348,355,1.02
1M,348,362,1.04
2M,348,395,1.14
3M,349,474,1.35
可见随着频率升高增益在增大。
当频率升高到3.4MHz~3.5MHz时,输出突然变大,且输出波形变成接近三角波。根据前面增益变化的趋势,判断电路有自激。
翻看TLC072的数据手册,按照手册提示在反馈电阻上并联10pF补偿电容,在运放输出接入600欧负载电阻,但是基本无效。将反馈电容从10pF改成30p、47p直至100p,情况基本照旧。
仔细一想就恍然大悟了。TLC072的开环增益大约是120~140dB,在1Hz~10Hz之间有一个主极点,在10MHz以上存在高阶极点。手册给出的补偿电容在大约十几MHz位置提供一个零点以补偿运放的高阶极点。
但是本电路在第一个运放之后接入第二个运放跟随器,第一个运放在10MHz附近至少有一个极点,跟随器在10MHz左右至少有两个极点,其闭环频率特性在高频段有很大的过冲,很容易自激。而仅仅靠一个补偿电容当然最多只能补偿一个极点,无法补偿所有极点。
所以,上述电路根本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电路,更别提完成高频整流功能了。从网站贴出的图片看此电路应该出自某本书,估计原作者也就是拍脑袋想当然地提出这个电路,说这个电路能够工作到10MHz也就是个笑话。

楼主:
尽管如此,考虑到电路已经焊接完毕,且在低频时并未自激,我还是决定继续将实验做下去。实验结果(频率、输入电压有效值mV、输出电压平均值mV、说明)如下:
50Hz,356,311,波形很好
1kHz,350,306,波形正常
10kHz,350,331,有自激
50kHz,350,336,自激严重
频率继续升高到100kHz则自激严重到已经完全没法应用了。

楼主:
下图是1kHz与100kHz的波形图,黄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

楼主:
另外,在做完上述实验后,顺手加了一个二极管构成双二极管电路如下图。

双二极管电路的实验结果(频率、输入电压有效值mV、输出电压平均值mV、说明)如下:
10kHz,354,307,波形正常
50kHz,354,303,开始有自激
100kHz,354,301,自激严重
200kHz,354,192,自激严重
大于500kHz后,自激严重到无法测量了。

楼主:
另外,实验中还顺手测量了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波形,据此可以比较单二极管与双二极管两种电路的延时情况。
下图第一个波形是单管电路中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波形,第二个波形是双管电路中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波形。可见单二极管工作时,由于运放要进入深度饱和,所以运放的延时将远大于由二极管死区引起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看帖经常瞄一眼,前面瞄到2×Vbe/3,就知道您是正确的,昨天查了书作者写约0.7Vbe,用意在于降低运放输 ...

根据你的这个电路,以及我昨天的实验,估计降低二极管压降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对的,还是要从叠加偏压(降低死区电压)入手。

网友C:
感谢gmchen提供的实验心得

网友F:
前几天说你测量方法不对,自尊心太强说这是公**,还说有几十年示波器使用经验。

相关问题已经在以前本人负责的板块说过,不想老是重复。有的地方本人故意卖关子,给个"错误"演示,让观众印象深刻。

使用正确测量方法,才能测量出芯片手册中典型曲线。这个都没办法重复出来,就没办法设计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说你测量方法不对,自尊心太强说这是公**,还说有几十年示波器使用经验。

相关问题已经在以前本人 ...

本人才疏学浅,请你给个演示,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人才疏学浅,请你给个演示,如何?

再来说一个让你(包括大师和大侠)更吃惊的结果:精密整流的带宽,可以高于电路中运放的带宽?!!!

行不行?

提醒,参看197X年的EDN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