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4月晒板卡】+下载第一个PIC程序

楼主(2019-05-29):
    经过几天的观看教学视频、摸索和测试,终于将我的第一个PCI程序下载到PIC16F18446开发板上,板载的黄色LED灯终于闪亮起来了。

    我用新建项目的方法试图建立测试项目,但编译始终通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我以从官网下载的一个敲门项目为基础,在主函数中添加相应的代码,控制LED灯的闪烁。开始一直找不到下载的办法,最后利用MPLAB®Xpress功能,即把编译好的HEX文件复制到板载的盘符里,黄色LED灯闪烁起来了(见下图)。

    以下是程序代码:

    找到编译好的HEX程序,复制到开发板的盘符中:

    程序复制好之后便会自动开始运行,黄色的LED灯便按照500毫秒的频率闪亮起来。重新上电后,在这个盘符下的HEX文件会自动删除。有时程序复制后并不会自动开始运行,只要重新上电后就可以运行。

网友A:
不错!
再接再厉.

网友B:
很好。 PIC16F18446开发板上是有编程调试口的。接上USB线,创建新工程时可以找的工具,其序列号和你板子背面的序列号是一致的。
不能上传图片,工具显示在Microchip Kits下nEDBG,选中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很好。 PIC16F18446开发板上是有编程调试口的。接上USB线,创建新工程时可以找的工具,其序列号和你板子背 ...

网友C:
恭喜楼主!点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