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AN收发器PCA82C251与TJA1040的异同

楼主(2019-05-29):
  一.相同点
  1.高速CAN收发器,都能达到1Mbaud
  2.都可以进入待机模式
  3.都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
  4.都具有热关断功能(过热保护)
  5.TXD(引脚1)为高电平时,输出总线为隐性(recessive)状态;TXD为低电平时,输出总线为显性(dominant)状
    6.差分电压Vi(dif)=VCANH-VVANL,当Vi(dif)>0.9V时,总线为显性;Vi(dif)<0.5V时,总线为隐性。
  二.不同点
  1.       PCA82C251符合ISO 11898-24标准,而TJA1040符合ISO 11898标准2.       PCA82C251无源时不会妨碍(not disturb)总线,而TJA1040无源时可视为从总线上脱离(disengages from bus),为0负载。在无源状态下,TJA1040表现稍好。
  3.       PCA82C251具有斜率控制功能(不清楚什么是斜率控制的自己查),以降低电磁辐射,并且PCA82C251的斜率控制程度可根据接入引脚8(RS)上的电阻阻值的不同而不同。当PCA82C251的引脚8直接接地时,无斜率控制功能,处于高速模式。这个时候推荐使用屏蔽电缆来降低电磁辐射。如果PCA82C251的引脚8通过电阻接地时,会启用斜率控制功能(见图1红色部分)。这时可以使用非屏蔽的双绞线或平行线做线缆。接入的电阻值越大,斜率控制越程度越强,阻值一般大于等于10K。当第8引脚Rs直接接地时,Rs与地之间的电流Iext<500uA,当处于斜率控制模式下时,10uA<Iext<200uA,可以根据这个范围并结合你需要什么样的斜率控制来计算电阻Rext的阻值。
  收发器PCA82C251T www.dzsc.com/ic-detail/9_6613.html的参数
  PCA82C251是CAN 协议控制器和物理总线之间的接口。它主要在卡车和公共汽车中速度达1Mbaud的应用中使用。这个器件向总线提供了差动的发送能力,向CAN 控制器提供了差动的接收能力。
  基本参数
  特性
  · 完全符合ISO 11898-24 V 标准
  · 斜率控制减少RFI
  · 热保护
  · 在24V 系统中防止电池对地的短路
  · 待机模式电流低
  · 不上电的节点不会影响总线线路
  · 至少可以连接110 个节点
  · 高速可达1Mbaud
  · 对电磁干扰有高的抗干扰性
  管脚
  助记符 管脚 描述
  TXD 1 发送数据输入
  GND 2 地
  VCC 3 电源电压
  RXD 4 接收数据输出
  Vref 5 参考电压输出
  CANL 6 输入 输出低电平 CAN 电压
  CANH 7 输入 输出高电平 CAN 电压
  S 8 斜率电阻输入
  电气特性
  VCC= 4.5 ~5.5V ;Tamb= -40 ~+125℃; RL =60Ω ;I8 > -10μA 除非另外说明,所有电压均以接地点(管脚2) 为参考,输入电流为正。所有参数在所设计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均可确保,但仅在+25 时下进行100%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