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什么是地/开信号呢?

楼主(2019-05-29):
如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新产品客户要求输出地/开信号,想了几天对输出电路没有一点头绪,望各位同行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是地/开信号呢?”

接地和开路? 估计是OC输出。

网友B:
跟客户沟通一下,没必要瞎猜。

网友C:
OC输出的可能性很大,最好还是跟客户沟通确认下

网友D:
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提法, 大概是楼上给的连接里的概念
接地和开路方式的信号特征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这儿看看:http://www.21ic.com/app/eda/201509/641788.htm

看了,原来是,低边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