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通信自收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5-29):
如图1,是看到一款485自收发电路。图2是485芯片的PIN定义
在发送数据过程中
当TXD发送0时,三极管不导通,DE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电平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因为DI已经接地,所以AB引脚会传输0,这个好理解
但是,当TXD发送1时,三极管导通,RE接低电平,进入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进入高阻状态,则AB传输的是1,
此时为什么AB进入了高阻态模式呢?
而且TXD发送1时,进入了接受模式,为什么还在发送数据呢?

  图1

图2

网友A:
txd为1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平是总线的电平。 这个总线电平是由R4,R5产生的。

网友B:
因为UART发送收据会有一定的格式,数据均以“位”为最小单位进行传输。在收发数据之前,UART之间要约定好数据的传输速率(即每位所占据的时间,其倒数为波特率)、数据的传输格式(有多少数据位、是否有校验位、奇校验还是偶校验、是否有停止位)。 平时数据线处于“空闲状态”(1状态)。当发送数据时,TX由‘1’变为‘0’维持1位的时间,这样收方检测开始位后,再等待1.5位时间就开始一位一位的进行数据传输。意思是说,已经确定好发送状态,电路发送‘1’此时RE有效,接收有效但有由于它处于发送阶段,此时芯片会处于高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UART发送收据会有一定的格式,数据均以“位”为最小单位进行传输。在收发数据之前,UART之间要约定好数 ...

先谢谢你的回答,有追问如下
【1】“当发送数据时,TX由‘1’变为‘0’维持1位的时间,这样收方检测开始位后,再等待1.5位时间就开始一位一位的进行数据传输。”

维持1位的时间,这里面,1位的时间有多长,是因人而异而定的吧?
而且 TX由‘1’变为‘0’ 要去维持1位的时间,也是人为定义的吧(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维持2位或者3位的时间)?

【2】“意思是说,已经确定好发送状态,电路发送‘1’此时RE有效,接收有效但有由于它处于发送阶段,此时芯片会处于高阻状态。”

确定好发送状态的条件是:上述所说到的 收方检测开始位 了吧?
由于在发送阶段,电路发送1,即TXD上数据为1,则RE低电平有效,进入了接受模式(接受有效),到这儿都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说 接收有效但又出于发送阶段,则芯片输出处于高阻态?

网友C:
分析这种电路功能,找张纸,把几个点的波形画出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只用文字描述,估计网友跟你说的都不一定是一个点;

网友D:
这类“自收发”电路都是发0不发1,逻辑1靠总线的静态偏置电阻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类“自收发”电路都是发0不发1,逻辑1靠总线的静态偏置电阻实现。

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