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F005用ST-Link烧写程式问题

楼主(2019-05-29):
同一片芯片,第一次烧写没问题,第二次烧写就提示lnternal command error,然后再换一片新的芯片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再烧一次哈,另外,建议用jlink,jlink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手上只有link…

网友(2021-12-28):
用脱机烧录一下就好了

网友B(2022-02-22):
估计是你程序把烧录端口给复用了吧

网友C: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SWD接口被关闭掉了

网友D:
你是不是下载口给搞成其他功能了。导致下载不好使了呢

网友E:
你试试,按住复位,然后下载的一刻松开复位,看看是否能烧录进去

网友F:
你是第一次烧录没问题,第二次烧录烧不进去,估计就是SWD接口给关了

网友G:
你用jlink解锁试试,看看是否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H:
这芯片有BOOT0和BOOT1么,是否可以用串口烧录啊?

网友I:
没用过,不过看你描述,我猜测可能是把烧录口给关闭了

网友J:
问官方的技术支持呗,会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K:
可能是你的SWD功能被复用成普通IO了

网友L:
这操作有意思,怎么会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烧不尽呢,是不是你程序问题啊?

网友F:
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估计是把烧录端口给屏蔽掉了吧

网友M:
这芯片是不是引脚不够用,你把烧录端口给复用了啊?

网友K:
你查查手册,看看是不是你把SWD接口给用了

网友N:
用仿真的模式试一下,看看程序怎么运行的,看看是否把SWD接口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