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气电子打火机的感应器是什么?

楼主(2019-05-29):
有哪位能告知吹气电子打火机的感应器是什么?有什么型号可以选择,多谢!

楼主:
谢谢,知道这种风压开关是什么型号吗?在淘宝上没有找到类似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这种风压开关是什么型号吗?在淘宝上没有找到类似的器件

有用微型驻极体咪头做的,似乎成本高了一点,哈哈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吹气开关,所述吹气开关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设置有麦克风吹气口,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麦克风、电源、单片机,其中,所述麦克风、电源分别与所述单片机连接,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通过软线管与所述单片机连接的3.5单声道插头。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能根据用户需要调节方向和角度,便于用户将产品对向嘴巴吹气的区域,提升用户了体验。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开关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吹气开关。
背景技术
目前的开关类产品多为用手操作的产品,对于没有手的残疾人来说,无法使用该类产品,由此,需要使用其他方式供残疾人进行开关操作。吹气开关即为供残疾人进行开关操作的产品,然而,目前的吹气开关还有许多不够人性化的地方,比如,用户无法根据用户需要调节方向和角度,不便于用户将产品对向嘴巴吹气的区域,用户体验差。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吹气开关,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能根据用户需要调节方向和角度,便于用户将产品对向嘴巴吹气的区域,提升用户体验。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吹气开关,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设置有麦克风吹气口,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麦克风、电源、单片机,其中,所述麦克风、电源分别与所述单片机连接,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通过软线管与所述单片机连接的插头。
其中,所述插头为3.5单声道插头;所述电源为纽扣电池。
其中,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与所述电源连接的LED灯;和/或,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按键。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套装于所述壳体外的保护套。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的吹气响应灵敏度分为强、中、低三档模式,通过所述按键进行档位切换。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的吹气响应灵敏度默认档位为中档,通过按压按键3秒进行灵敏度切换,灵敏度切换的顺序为中档→强档→低档,依次循环;其中,中档时,LED灯闪3秒,闪6次;强档时,LED灯闪3秒,闪9次;低档时,LED灯闪3秒,闪3次。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通过所述插头连接头戴式鼠标装置,所述头戴式鼠标装置包括:蓝牙通信模块、用于采集用户头部运动数据且根据采集的头部运动数据在屏幕上生成相应的光标的主控装置,以及插座,所述主控装置及插座均与所述蓝牙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吹气开关通过所述插头与所述插座的配合连接,进而与所述蓝牙通信模块连接。
其中,所述蓝牙通信模块与外界智能终端或显示终端蓝牙连接,所述吹气开关通过所述按键的按压操作,在智能终端或显示终端上实现单击、双击、长按及拖动的操作。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具有IP54防水等级;和/或,所述吹气开关连接在所述头戴式鼠标装置的左侧或右侧。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在开机时,所述单片机检测到连续1小时无吹气信号,且无按键操作时,控制所述电源断开,使所述吹气开关自动关机。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吹气开关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设置有麦克风吹气口,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麦克风、电源、单片机,其中,所述麦克风、电源分别与所述单片机连接,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通过软线管与所述单片机连接的3.5单声道插头,相对于现有技术,能根据用户需要调节方向和角度,便于用户将产品对向嘴巴吹气的区域,提升用户了体验。
附图说明
图1是本发明吹气开关的第一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吹气开关的第二分解结构示意图;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本发明吹气开关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上设置有麦克风吹气口,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麦克风、电源、单片机,其中,所述麦克风、电源分别与所述单片机连接,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通过软线管与所述单片机连接的3.5单声道插头,相对于现有技术,能根据用户需要调节方向和角度,便于用户将产品对向嘴巴吹气的区域,提升用户了体验。
具体的,请参照图1及图2,图1是本发明吹气开关较佳实施例的第一分解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吹气开关较佳实施例的第二分解结构示意图。
如图1及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包括壳体10,所述壳体10上设置有麦克风吹气口20,所述壳体10内设置有麦克风30、电源40、单片机,其中,所述麦克风30、电源40分别与所述单片机连接,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通过软线管50与所述单片机连接的3.5单声道插头60。所述软线管50的靠近所述3.5单声道插头60的一端设置有接头外壳70。
具体实施时,所述壳体10可以包括上壳体以及下壳体,所述上壳体和所述下壳体由螺丝80固定连接,所述上壳体和所述下壳体之间围绕构建成用以容置所述麦克风30、电源40、单片机的容置空腔。
其中,软线管50可以是漆包导线、数据线等。
其中,所述电源40为纽扣电池。
其中,所述壳体10上还设置有与所述电源40连接的LED灯90。
其中,所述壳体10上还设置有按键100。
其中,所述吹气开关还包括套装于所述壳体10外的保护套110。
下面对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做进一步说明:
1、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通过所述麦克风吹气口20接收吹气信号,通过单片机运算处理输出触发信号控制电子管的开/关作用;
2、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可接入GlassOuse1.2,在电脑上操作可实现单击、双击、长按及拖动的功能;
3、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吹气响应的灵敏度分为强、中、低三档模式,用户可通过产品上的按键100进行切换;
4、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设置有LED灯90,方便用户识别产品的工作状态;
5、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短按开关按键开机,LED闪烁当前灵敏度的状态;再次短按开关按键关机,LED长亮3秒;
6、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灵敏度默认档位为中档,可通过按压按键3秒进行灵敏度切换,灵敏度切换的顺序为中档→强档→低档,依次循环;其中,中档时,LED灯90闪3秒,闪6次;强档时,LED灯90闪3秒,闪9次;低档时,LED灯90闪3秒,闪3次;
7、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具有IP54防水等级;
8、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采用低功耗的电路设计,内置3V的钮扣电池,用户可自行更换同样型号的钮扣电池,每颗电池的正常使用时间是2个月;
9、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在开机时,连续1小时无吹气信号,也无按键操作时,产品将自动关机;
10、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通过软线管50进行连接,可根据用户的需要随意改变角度及方位,便于用户将产品对向嘴巴吹气的区域;
11、本实施例提出的吹气开关采用3.5单声道插头60,用户使用更加灵活,便捷。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吹气开关通过所述插头连接头戴式鼠标装置,所述头戴式鼠标装置包括:蓝牙通信模块、用于采集用户头部运动数据且根据采集的头部运动数据在屏幕上生成相应的光标的主控装置,以及插座,所述主控装置及插座均与所述蓝牙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吹气开关通过所述插头与所述插座的配合连接,进而与所述蓝牙通信模块连接。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吹气开关可以连接在所述头戴式鼠标装置的左侧或右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