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零知开源分享 - 增强板FSMC接口TFT显示屏实验

楼主(2019-05-29):
零知增强板与标准板相比,增强板增加了FSMC接口,该接口能很方便的连接TFT显示屏,进行LCD相关的显示操作,下面以ILI9341型号为例介绍在零知-增强板上的使用方法。  1、硬件准备
(1)零知开发板-增强板

零知增强板采用Arduino mega2560相同的板框设计,同时引脚接口和mega2560完全兼容。零知增强板使用了STM32F407VET6 作为MCU,包含70个IO引脚、16路PWM、16路ADC(12位精度)、6个UART接口,还拥有FSMC、DCMI、I2S、CAN、Ethernet、SDIO、SWD、USB-OTG等专用外设接口,其中的DCMI接口单独引出可以直接接入OV2640/OV7670模块使用;板上的一个USB转串口设备接口可以配合零知开发工具实现一键下载,使用非常方便。
(2)TFT液晶显示屏
(3)杜邦线若干
2、电路连接
为了高速显示,我们使用LCD的16位模式,因此我们要把LCD模块在硬件上切换到16位模式(一般是通过短路或者断开一个焊点)。这里我们先使用杜邦线连接,后面会考虑做一个扩展板直接插入LCD模块以去除连线的麻烦,线路如下进行连接:

3、程序
确保连线正确即可上传程序验证可不可行。使用零知开发工具。
零知实验室官网提供完整的工程,可以免费获取。完整工程需放置到软件库目录的project目录下,然后在零知开发工具中打开,已经把接口进行了二次封装以便更易使用,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自己的开发将会非常容易。
核心代码如下:
/**********************************************************
*    文件: fsmc-ili9341.ino      by 零知实验室(www.lingzhilab.com)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include "fsmc_tft.h"

//图片测试文件
#include "image_board.h"
#include "img1.h"
#include "img2.h"
#include "img3.h"
#include "img4.h"
#include "img5.h"
#include "img6.h"
#include "img7.h"

FSMC_TFT tft;

// 复位或上电后运行一次:
void setup() {
    //在这里加入初始化相关代码,只运行一次: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init lcd");

        tft.begin();

        uint16_t lcd_id = tft.get_id();

        Serial.print("init done, lcd id:0x");
        Serial.println(lcd_id,HEX);

        /*********************************************************/

        //清屏
        tft.clear(WHITE);

        //设置背景:WHITE, 绘图颜色:RED
        tft.setColor(WHITE, RED);

        //显示字符串,x,y坐标,尺寸大小
        tft.print(16,10,24, "www.lingzhilab.com");

        tft.setColor(WHITE, BLUE);
        //显示自定义汉字,为减小代码体积,在tft_font中开启16号/24号字体,再然后这里就可以使用了,要与开启字号对应
        tft.printCN(70,40,24,"零知开源");
        tft.printCN(2,70,24,"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图片表情
        tft.showPicture(0,100,20,120,gImage_1);
        tft.showPicture(30,100,50,120,gImage_2);
        tft.showPicture(60,100,80,120,gImage_3);
        tft.showPicture(90,100,110,120,gImage_4);
        tft.showPicture(120,100,140,120,gImage_5);
        tft.showPicture(150,100,170,120,gImage_6);
        tft.showPicture(180,100,200,120,gImage_7);

        //图像尺寸要对应,否则容易图像混乱
        tft.showPicture(0,140,237,320,gImage_pics);

        //绘制圆,坐标80,80,半径20
        //tft.circle(80,80,20);

        //直线
        //tft.line(80,100,90,200);

        //矩形
        //tft.rectangle(120,100,140,200);

        //填充矩形
        //tft.fill(150,100,170,200,RED);

        //数字,坐标20,130,打印的数字:1234, 数字位数:4, 尺寸:24
        //tft.print(20,130,1234,4,24);

}

//一直循环执行:
void loop() {
    // 在这里加入主要程序代码,重复执行:

}
4、显示效果
代码编写了显示中文、英文、表情、图片等功能,还提供了绘制直线、圆、矩形、填充矩形等功能,由于中文编码太大,这里为了演示用仅添加了要用的几个中文字,需要其他中文字可自行添加。
最终显示效果如下: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