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开启外部中断,持续进入中断后,程序就无法再进入中断

楼主(2019-05-29):
外部中断配置的是两个外部中断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

楼主:
【补充】但是一个引脚开启上下降沿,一个引脚只开启下降沿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进中断之后处理内容太多导致的

网友B:
中断处理函数怎么写的?挂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进中断之后处理内容太多导致的

中断函数里面换成只取反LED也不行

楼主: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if(PIF == 0x04||PIF == 0x01)
        {
                        PIF = 0x00;                             //clear interrupt flag
                        P12=~P12;
        }
}
这个是后面弄得比较简便的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处理函数怎么写的?挂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挂出来了~

楼主:
请问进入中断太过于频繁也会导致卡死,跑飞吗?003的中断会等处理完上一次外部中断再进入后面的中断吗?

楼主: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P00_Input_Mode;
                P02_Input_Mode;
                P14_PushPull_Mode;
                P12_PushPull_Mode;

                Enable_BIT0_FallEdge_Trig;
                Enable_BIT2_RasingEdge_Trig;

    set_EPI;                                                        // Enable pin interrupt
    set_EA;                                                                // global enable bit

    while(1);

}
这个是主函数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if(PIF == 0x04||PIF == 0x01)

( (PIF & (0x04 | 0x01)) !- 0 ) 试试,有可能两个标志同时有效了。

网友B:
进了中断只是清了中断?是否考虑关中断,处理完了重开中断,避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 (PIF & (0x04 | 0x01)) !- 0 ) 试试,有可能两个标志同时有效了。

的确是两个标志同时有效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了中断只是清了中断?是否考虑关中断,处理完了重开中断,避免冲突。

是两个标志位同时有效了,所以导致进入中断后没有有效的清除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