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源电路没看懂

楼主(2019-05-29):
各位坛友好,
请教下这个电路;

VCC_MAIN大约为20V,ANALOG_ON高电平时,Q123导通,VCC_ANALOG = VCC_MAIN,并经过U105生成AVCC_5V。

疑问:
下面这个电路的VCC_LA_GATE是多少V?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产生VCC_LA_GATE?

谢谢

网友A:
VCC_LA_GATE=(20-5)*2.2/12.2+5=7.7V  VCC_ANALOG到avcc_5V电流1.3mA。

VCC_LA_GATE接什么东西的,mos管?

网友B:
貌似是后续电路对VCC_ANALOG 有要求,不过你这电路都不全,让大家猜去吧

网友C:
那个电压不是20v吗,直接根据分压电阻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压不是20v吗,直接根据分压电阻计算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么设计啊?这么设计的好处是什么?

谢谢。

这个部分电路看不出来,最后的输出电压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压不是20v吗,直接根据分压电阻计算就可以了

最后用于驱动MOS管用的啊。

为什么用这么复杂?

网友A:
真复杂,电路贴全点呀。
mos管后面控制什么东西呀。

网友D:
把地作为负5v电压,avcc相当于mos的虚拟地。这样有利于mos的开通和关断,省去了负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复杂,电路贴全点呀。
mos管后面控制什么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