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大侠:PMSM电机电阻电感能不能通过Clarke & Park进行坐标旋转?

楼主(2019-05-29):
PMSM电机电阻电感能不能通过Clarke & Park进行坐标旋转?
我想用Clarke Park变换把电机的3相绕组进行坐标旋转之后变换到 Alpha 和 Beta轴上去,进行电角度解算;
不知道电机的3相线的电阻和电感可不可以和电流一样遵循Clarke & Park变换。

求助大侠

网友A:
变换的时候考虑电压和电流,电阻和电感不用考虑的,变换有恒功率和恒幅值的区别,先了解一下的

@congfenglong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xiaofei558008 :就是用相电阻和相电感计算的,实际应用都是用这个值,一般就是你测线线之后除以2就行
@congfenglong :那直接可以用相电压、相电感直接带入alpha和beta轴上去计算反电动势吗?我咋感觉还是需要转换一下。谢谢!
@xiaofei558008 :那你就用测出来的数据就行,有的离线参数自识别也是一开始计算电感电阻的
我知道那个是Clarke & Park变换。但是现在是要在alpha 和beta轴做反电动势的计算,求角度,即:无位置FOC的电角度计算,需要电感、电阻在alpha & beta轴上,所以有上面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