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求助】HC89S003P无法烧录

楼主(2019-05-29):
采购了几片HC89S003P,芯片发过来是没有丝印的。板子是按照官方给的原理画的,目前只焊接了单片机,用串口总是握手失败,到底什么原因呢?这个应该内置ISP的代码了啊!

楼主:
TXD RXD都换一个遍了,CH340的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A:
003P 是 ISP 固化的版本  只支持ISP 烧录  握手失败建议换COM,禁止数字签名,更新驱动程序,更换连接线,更换电脑等排除法 操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P 是 ISP 固化的版本  只支持ISP 烧录  握手失败建议换COM,禁止数字签名,更新驱动程序,更换连接线,更换 ...

你好,我这边换了3台电脑,WIN10,WIN7,XP系统都尝试过了,COM芯片也换过了PL2303,CH340,都不行我快哭了

网友B:
买一个我们官方的ISP下载器。你那个USB转串口工具可能会倒灌电

网友B:
还有确定你的芯片是003P还是003带ISP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我们官方的ISP下载器。你那个USB转串口工具可能会倒灌电

我是4根线同时拔掉然后同时插入,已经打算放弃了,还是用新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确定你的芯片是003P还是003带ISP的芯片

就是003P,我在好多芯买的,当时反复和卖家沟通了是带ISP,现在联系不上卖家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003P,我在好多芯买的,当时反复和卖家沟通了是带ISP,现在联系不上卖家了,呵呵 ...

选择003下载

网友C:
没有丝印,店家发错也可能哦。。

网友D:
PC端的ISP软件是哪个版本的?多换几个版本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丝印,店家发错也可能哦。。

有这种可能,现在卖家直接不回复,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新唐吧,这个太不靠谱了,推出了大半年了,连个丝印都么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可能,现在卖家直接不回复,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新唐吧,这个太不靠谱了,推出了大半年了,连个丝印都 ...

淘宝直接就有芯圣官方店,只要出运费就可以了,免费!

网友F:
开发的话建议你买个仿真器,用JTAG仿真和下载,ISP的对工具要求高,有倒灌电流到芯片管脚的话芯片无法复位的,解决办法:串口5V接个电阻到芯片,提示上电复位的时候直接把芯片的VDD和GND短路,这样就能保证芯片100%上电复位了

网友G:
芯圣这个ISP最奇葩,不给用电脑原生串口来烧录
如果能用原生串口,就可以很容易解决电流倒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