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一名初学者的疑惑。

楼主(2019-05-29):
最近在想在7321上添加超声波模块,我知道了要先声明自己所需的头文件,去说明书里找自己要用的寄存器与引脚。定义好自己所需要的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等等,然后在主函数里写出模块触发所需要的条件。
那我该怎么知道自己要用到哪些东西呢,怎么去分析呢。比如超声波用到了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我才知道要用上拉电阻与计时器。我该怎么去分析呢?请老师指教。

网友A:
你是不是该找本模拟电路设计方面的书来看看比较好一些。

网友B:
先熟读超声波模块资料,理解测量原理,把各引脚的信号总结一下。触发信号有什么要求。返回的信号如何表征时间。然后,根据单片机资源,配置硬件,编写程序。比如,需要一个宽度大于10us的脉冲,你设置单片机引脚为推挽输出,初始状态为低电平,然后置高电平,开始延时,到了时间,再把该引脚置低电平,就得到了一个脉宽符合要求的触发信号。

网友C:
先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写,把产生的条件程序一部分一部分写出来,用示波器看没问题了,再搞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