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lash内部Flash擦除失败

楼主(2019-05-29):
擦除STM32F205的扇区4,
板子开始可以,第二天就一直不行。
打印Flash-SR寄存器,值为0X10 (WRP错误)
但是芯片并没设置写保护:
读取OB区内容如下:
OptionType :0x0f;  FLASH_OB_GetRDP:0xaa; FLASH_OB_GetWRP:0x00
代码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flash_erase_4sectors()
{
        uint32_t SectorError = 0;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 HAL_ERROR ;
        FLASH_EraseInitTypeDef pEraseInit;

        if(uID_sector<FLASH_SECTOR_4 || uID_sector>= FLASH_SECTOR_5 || voltage >VOLTAGE_ERASE_WW)
                return HAL_ERROR;

                pErase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pEraseInit.VoltageRange = FLASH_PSIZE_HALF_WORD;
                pEraseInit.Sector       = FLASH_SECTOR_4;
                pEraseInit.NbSectors    = 1;

                HAL_FLASH_Unlock();
                __disable_irq();        //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OPERR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
                                                                                         FLASH_FLAG_PGPERR | FLASH_FLAG_PGSERR));

                status = HAL_FLASHEx_Erase(&pEraseInit, &SectorError);

                __enable_irq();
                HAL_FLASH_Lock();

                return status;

}

网友A:
你可以用STLINK UTILITY工具链接后直观的查看下,有无被写保护的扇区。

网友B:
供电电压稳定不

楼主(2020-08-26):
这个1年前遇到的事情,记得当时是option区关于读写保护的内容问题导致的。后来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