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两单片机单根I/O口双向通信规则

楼主(2019-05-30):
各位大侠,请教下两单片机单根I/O口双向通信规则,两单片机如何实现握手的呢?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楼上想用哪种通讯模式呢

网友:
单根线通信,你可以参考曼切斯特通信,但是你不需要握手吗?

网友B:
MCHP有现成的单线通讯的应用笔记, 可以参考AN1199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1199a.pdf

网友C:
如果用串口的话,空闲时都保持为接收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