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两单片机单根I/O口双向通信规则

楼主(2019-05-30):
(无正文)

网友A:
美信的单总线技术可以参考下

网友B:
SWIM 总线可以了解一下,利用占空比不同,01010101这么发啦

网友C:
我就用一个IO模拟一个半双工串口,简单可靠,用得比较多。

网友D:
一个发,一个收,不难吧,其实一般情况下,一个IO就够用了

网友E:
方案1:串口,主从模式,定期轮询代替中断。协议里面主随时可以发内容,从只有收到命令后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发内容。
方案2:带仲裁的总线模式,比如IEEE的以太网的hub模式。实现csma/CD,carrier detect的基础上实现载波侦听多路复用功能。

网友F:
双向,  UART 就可以了,  另外还可以是准双向的, 那么方案更多

网友G:
你可以用HDQ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