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采用运算放大器的积分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9-05-30):
采用运算放大器的积分器电路分析

通过将电阻器用作增益调整设置元件,建立起了在 DC 情况下运算放大器 (op amp) 的传输函数。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元件均为阻抗,而阻抗中可能会包含一些电抗元件。下面来看一下图 1 所示的这种一般情况。

图 1

运算放大器反馈的一般情况使用这些项重写本系列第一篇**所得的结果后,传输函数为:增益 = V(out)/V(in)= - Zf/Zi在图 2 所示电路的稳定状态下,该结果减小至:V(out) = -V(in)/2πfRiCf其适用于稳定状态下正弦波信号。

图 2

配置为积分器的运算放大器正如最初所做的分析那样,流入求和节点的电流必须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换句话说,流经 Ri 的电流必须等于流经 Cf 的电流。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下列传输函数:利用该传输函数,我们便可以得到一款普通积分器。由于积分中包含了该运算放大器的 DC 误差项,因此该电路通常不会在直接信号链中使用。但是,在控制环路中,其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电路得到了广泛使用。

图 3

使用积分器归零偏移图 3 显示了积分器的一种理想应用。来自 INA 和信号源的输入 DC 偏移电压均出现在输入端,并被 INA 增益倍乘。该电压出现在积分器输入端。运算放大器积分器进行驱动以使反相输入与非反相输入相等(这种情况下,非反相输入为接地 (GND)),这样一来 INA 的电压偏移被消除了。这种应用让电路看起来像是一个单极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情况如下:当 Ri = 1 MΩ 且 Cf = 0.1 μF 时,截止频率为 1.59 Hz。电路的 DC 偏移被降至运算放大器的 Vos。在一些单电源应用中,将运算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偏置为 GND 以上是必需的。积分器是一种反相电路,因此正输入信号会尽力将输出驱动至负电源轨 GND 以下。出现在运算放大器非反相输入端的偏置电压为 INA 输出时将维持零输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