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买了几片STM32L053R8T6发现识别不到内核,无法下载?

楼主(2019-05-30):
   新做了块板,用的STM32L053R8T6。最近新买了5片焊上去后发现STLink识别不到内核。检查了复位脚,电源,BOOT0脚都是正常的。而且重新焊了几次都不行。其中有1片能识别到内核下载程序。但是发现USB连接功能不正常。
   于是把去年买的STM32L053R8T6拿过来焊上去就正常的。焊了3片都能烧写程序,USB功能也正常。就是换上新买的就不正常了。

    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这种情况。求教。

新买的IC丝印这样的。如图:
去年买的旧的丝印这样的,如图

楼主:
求教各位。。。

网友A:
先重点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连线质量、供电情况、调试器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点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连线质量、供电情况、调试器本身。

同一块板换了以前买的IC就正常能烧写,换了新买的IC就不能识别到IC,不能下载。应该和你说的这些因素无关了吧。而且反复交换新旧IC焊上去,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点检查下你的硬件连接、连线质量、供电情况、调试器本身。

有片能烧写的新买IC,在ST-link Utility中读不出FlashSize,显示Unknown。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看起来是假货了吧。。或者就是坏片

感觉封装体边缘毛刺那么多呢。看着不舒服,感觉国产封装才这样

量大的话,可以开盖确认一下,是不是原版的。

量小的话,换一家再买吧。

网友C:
你之前买的芯片是同一家买的吗?程序能烧录吗?
新买的是中国产地的批次是1717+。去年买的芯片是菲律宾的批次是1750+的
光看图片是看出不什么问题的

网友D:
购买途径可靠不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片子啊

楼主:
后面又换了一家买了几片正常的,批次是420的。估计717那个批次的芯片都有问题。

网友F(2022-06-21):
引用 楼主:
后面又换了一家买了几片正常的,批次是420的。估计717那个批次的芯片都有问题。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显示是unknown flash size  我的是使用Stlink 可以正常下载,使用ISP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显示是unknown flash size  我的是使用Stlink 可以正常下载, ...

没有,当废品了

网友G:
没开盖确认一下?

网友H:
看这个丝印不像假货

网友I:
估计是买到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