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定时器2问题

楼主(2019-05-30):
我想用定时器2定时一个1s的中断,但是定时器2的中断在间隔很短的时间就进中断了,想问广大网友,是否配置错误,还是其他问题
void Time2_init()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9;//72M7200分频10khz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向上计数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1s定时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0;//不分频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计数重复值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UP  );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0U);//使能更新中断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enable(TIMER2);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 (TIMER2,TIMER_INT_FLAG_UP  ))
                {
                        time++;
         if(time==1)
         {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11);//RST_H
         }
         else if(time==2)
         {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11);//RST_H
                 time=0;
         }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TIMER_INT_FLAG_UP);
}

楼主:
没有一个大神看下

中断函数最后一句好像不对吧,,应该是清除中断标志吧,,不是获取

楼主:
央央华夏,无一人试过,帖子就这样深沉海底,各位好汉,路过走过不要就这样看过,起码留下一点东西,再不济留下车牌也行。

车牌 粤B18340

网友A:
定时器的配置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想问下你主频设置的是多少,APB总线速度是多少?

网友B:
中断内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中断内最后一个函数copy错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C:
既然你的time是管理翻转点灯的, 不如直接在中断处理程序里  static time=0.(可读性好 不过放全局也没啥事)   定时器初始化参考我的,避免enable就中断,
/* TIMER3 configuration */        我的是GD32E103  M4内核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48;              //APB1_CLK=48M/48 = 1us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3;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这个分频只对PWM输出有用。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3, &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3, TIMER_INT_FLAG_UP);  //注意使能前,轻下标志。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3, TIMER_INT_UP);
    //使能后  经过你要的时间,才会进中断。  楼主按照网上流传这些初始化写,也是一个方式。 我喜欢全部初始化放一起。有机会交流
   PS: 楼上的上面 已经提交答案了, 学习这些有库的芯片,一定要看 EXZAMPLE的例子 避免初学时候的懵懂和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内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中断内最后一个函数copy错了

对,是我弄错了,之前也弄好了,货到论坛向大哥谢好。

网友D:
很好 长知识了

网友E:
可以 不过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