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寸MIPI触摸屏的触摸问题

楼主(2019-05-30):
最近在调一款夏普LS060T1SX01的触摸屏的触摸驱动,每次上电第一次触摸有数据更新,松开后,触摸坐标的寄存器的数据就不刷新了,再次触摸也没有反应了。应该是有寄存器可以刷新当前的坐标数据的,不知道哪位高人知晓,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触摸驱动芯片型号是LR388K5

网友A:
夏普(SHARP) LS050T1SX01

楼主:
这款没有触摸的功能

网友B:
mipi的触摸屏不错,也是通过IIC配置?,可能是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pi的触摸屏不错,也是通过IIC配置?,可能是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是啊,问题是现在手头的规格书描述的不够详细,不知道要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