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配置提示错误

楼主:
MCC 配置PWM提示错误

楼主(2019-05-30):
这又是什么原因,找不到头文件

网友A:
1. MCC的那个报错, 你按字母意思理解就好了, 只是一个warninig而已.
2. 你虽然用了MCC, 但是似乎你没有点 generate 按钮, 没有生成代码;

点击 generate生成代码之后, 是酱紫的...

网友B:
同学习MCC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