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滤波电容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9-05-30):
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要滤除高频的干扰信号,电容是选大点的还是小点的,这一问题一下子把我问懵逼了,于是我请教了一圈内牛人,他说会写一篇**,专门来说清楚这个问题, 今天他把**发出来了,写的真是不错,大家看看。
仔细想一下,大概我在十年前就好奇这个问题,只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总算明白了。

网友A(点评):
这篇文章写的不错,可是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既“滤除高频的干扰信号,电容是选大点的还是小点”。

网友B:
直觉觉得是广告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觉觉得是广告帖?

等你看了内容,再发表意见

网友C:
因为地线电压为0,所以地线上的电流为0,哈哈哈哈,这位老同志蛮可爱

网友D:
每一个器件,都有其典型的工作特征,对于电容这个更敏感,比如一般的电解电容,容量大,但是高频特性就差,ESR也大。而对于电容不比较品种,只讨论容量大还是小,这应该归纳到扯蛋之类的,CL11和CBB21,高频损耗相差近10倍,一个CBB21  100N的电容,和一个CL11  22n的比,前者在100KHz表现的阻抗比后者都低,你一个104的CBB并联一个223的CL,那就是扯蛋。
再接着说典型的贴片电容,因为容量大小,直接就分成3大类,NPO  X7R  Y5V,一般来说,小容量的多为NPO或者同类的介质,这是一种非常稳定,同时高频特性非常好、介质损耗也是最低的陶瓷电容常见材料,缺点就是介电常数低,只能做小容量的。按照排列,X7R材料,精度、稳定性、介质损耗差于NPO,介电常数好于NPO,我们常见的102-104电容,大多数采用该材料,而Y5V则只在高容贴片上面用,做到几个uF都是正常的,当然高频特性相对就差点。
至于钽电容、固态电容包括最新的聚合物钽电容什么的,不详细说了,就自己找资料看吧。
上面的叙述,应该能解释你的好奇了。

网友A:
懂这个道理的工程师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网友E:
没有理想电容,实际电容滤波器,都是带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这个道理的工程师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反正我原来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理想电容,实际电容滤波器,都是带通的。

嗯 能理解的人不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每一个器件,都有其典型的工作特征,对于电容这个更敏感,比如一般的电解电容,容量大,但是高频特性就差, ...

电解电容 容量大esr 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解电容 容量大esr 小吧

ESR是电容高频工作时候,发热的主要来源,如果电解电容ESR小,那么就不存在普通电解电容高频发热严重一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ESR是电容高频工作时候,发热的主要来源,如果电解电容ESR小,那么就不存在普通电解电容高频发热严重一说 ...

没毛病,电解电容 容量大esr 小